手痒给Solove充电宝L2换电芯+烧坏的上海康华电子镇流器KH-32+六合一充电器

楼主(2023-02-24):
去年捡到的充电宝,充满电能给手机充一次还多,然后放到上周末饿死了,想想还是换两个电芯吧。
发表于 2022-11-9 15:48:44:一个可爱的猫猫充电宝觅客科技香港SoLove移动电源L2两并18650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3323&fromuid=1054339

底部长这样,饿死之后充电亮灯没电流,过放了。。。。。
拆开两节2600mah的绿皮18650电芯,猜猜有没有虚标?估计很多人都会猜错,答案留在后面

翻出来两颗靠谱的索尔电芯,也是2600的,3C准动力拆机电池,内阻和容量筛过还不错

贴绝缘纸,固定点焊,一顿操作

安装过程略,换上电芯充电自动激活

对外放电正常,可以收工了

测一下旧电池,1#放电2481mah,95.4%

2#放电2605mAh,不过两颗电芯内阻都偏大了,换掉还是舒服一些

楼道里捡的电子镇流器和环形灯管,灯管发黑扔垃圾桶了,看看这个镇流器是不是好的

拆开傻眼了,炸了一片

特别精简的方案,两颗13003开关三极管,大电容鼓包

管子炸裂,另一颗管子没裂但是三脚击穿,

烧一大片,没有拆件的价值,可以扔垃圾桶了,浪费时间

最后整备一下修车店老板的六个72V6A锂电池充电器板子,都是炸鸡,

板子有生锈,进过雨水

脏死了,上超声波清洗机洗干净再说

洗完板子,高压空气吹干,拆下所有的开关管和可以元件测量

六片板子编号记录,左边三片板子弃疗,右边三片选一两个抢救

六片板子都是炸保险,其中五片开关管击穿,S极取样电子炸,驱动电阻炸,UC3845芯片炸,整流桥二极管炸

只有最后一片板子上的开关管是好的,型号都是20N60s5,大家猜猜这6片板子能不花钱凑成一个能用的吗?猜中有奖

网友A:
肯定能哈!我猜对了吧?!

网友B:
这6片板子能不花钱凑成一个能用的吗?楼主妙手回春,必须能啊

网友C:
单靠这六片是不能的,起码保险应该全军覆没了吧

网友D:
这超声波清洗机不错,不知道这种情况洗的干不干净

网友E:
不一定能修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超声波清洗机不错,不知道这种情况洗的干不干净

300W,洗得挺干净的,洗完吹干没有灰,锈渣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靠这六片是不能的,起码保险应该全军覆没了吧

保险6个全挂,手里有其它拆机件,这个可以忽略不计。哈哈

网友F:
哈哈 雷神电池 修车铺竟然自己修不了充电器,还得外包,改名叫卖车铺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哈!我猜对了吧?!

现在测下来开关管幸存一枚,芯片一枚,驱动电阻和采样电阻也是各一枚,凑到一起了,昨晚还没上电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6片板子能不花钱凑成一个能用的吗?楼主妙手回春,必须能啊

借您吉言,还没上电测试,后续再来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能修复吧

保持乐观,谨慎操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雷神电池 修车铺竟然自己修不了充电器,还得外包,改名叫卖车铺还差不多 ...

专家说得对,修车店主营卖新车和锂电池租赁,充电器除了换线换壳,修车店老板还真不会修电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专家说得对,修车店主营卖新车和锂电池租赁,充电器除了换线换壳,修车店老板还真不会修电路。 ...

干脆兼职修车铺技术员得了,还能赚点外快

网友G:
必须能啊…修这些玩意儿最蛋疼的就是配件不好弄…单买一个两个的花销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脆兼职修车铺技术员得了,还能赚点外快

哈哈,还是算了,收费就有压力了,免费的不限时长,有空玩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能啊…修这些玩意儿最蛋疼的就是配件不好弄…单买一个两个的花销太大 ...

配件我倒是多,拆机的电源芯片,开关管什么的,修这种低端充电器没问题,高级的充电器芯片太贵,一个十几块二十几块都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配件我倒是多,拆机的电源芯片,开关管什么的,修这种低端充电器没问题,高级的充电器芯片太贵,一个十几 ...

那就别折腾高级的充电器了…普通的也能用…想弄个改24v给t12用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别折腾高级的充电器了…普通的也能用…想弄个改24v给t12用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

靠谱的,找那种5A以上的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谱的,找那种5A以上的改

改24v需要动变压器不?现在纠结电脑电源和电动车充电器两个方案,哪个不动变压器就折腾哪个…动变压器的话就不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