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首拆艾默生通讯电源控制模块:EMERSON PSM-D2

楼主(2023-02-24):
应该是首拆

网友A:
这是个好东西呀!如果能找到连接线,直接改写2900之类的软启动

网友:
居然还有液晶显示,但是好多芯片被擦型号了,改装难度大

网友:
谢谢你的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东西呀!如果能找到连接线,直接改写2900之类的软启动

想过,拆机看过以后,发现里面

网友B:
电源做这么复杂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做这么复杂的原因是什么?

估计是为了稳定吧

网友:
越简单越可靠,这句话我不信了

网友:
密密麻麻的IC.

网友(2023-11-14):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好东西呀!如果能找到连接线,直接改写2900之类的软启动

有尾插接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