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绕的网络扑朔,费脑

楼主(2023-02-24):
首先这个是在https://blog.csdn.net/u013732449/article/details/54988601这里看到的

这个操作搞得晕头转向的
是不是完全可以不要路由器c直接路由器a添加b的静态路由就可以,这一番操作都看不懂了

c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让1段和4段在一个局域网里么,这让添加静态路由后访问速度快?

两局域网,不同网段,互相访问。其中路由器C为中间跳转路由器,

已实践过,但没理论知识,希望学习网络的朋友提供解说

话又说回来,c属于b的子路由,子路由访问父路由完全没问题,c与a同网段也就是a=c可以直接访问b

同理c相当于交换机再用,那b就是a的子路由,b=a=c完全没有阻挡,那么还需要a里面的那条静态路由么

楼主:
最近刚好遇到一个公司254 个ip不够用,不想大投入,又不让动主路由的,不知道这个方法不添加静态路由的情况下能不能使用

网友A:
确实挺绕的,如果只是访问路由设置界面,BC直接设置成LAN管理IP不同,全部关闭DHCP当交换机使用,简单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挺绕的,如果只是访问路由设置界面,BC直接设置成LAN管理IP不同,全部关闭DHCP当交换机使用,简单直接 ...

ip不够用又能让每个路由下不同网段的电脑能相互访问用的

网友B:
就是为了隔离吧!用破路由器实现2层管理和划分出一个VLAN段!

网友C:
图中路由器B和C互为父子路由,A路由WAN已经连接了internei,没有C的话无法形成AB互为父子关系。
不过不清楚这样做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路由器B和C互为父子路由,A路由WAN已经连接了internei,没有C的话无法形成AB互为父子关系。
不过不清楚 ...

c当交换机用,b连到c上约等于b连接到a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为了隔离吧!用破路由器实现2层管理和划分出一个VLAN段!

我感觉是做了一个相当于三层交换机

楼主:
能想出这个方法的绝对是个双核头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近刚好遇到一个公司254 个ip不够用,不想大投入,又不让动主路由的,不知道这个方法不添加静态路由的情况 ...

254个 ip 地址不够用 ,你可以改子网掩码.

如 255.255.254.0 这样就有 510 个IP可用了.

网友: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
拓扑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近刚好遇到一个公司254 个ip不够用,不想大投入,又不让动主路由的,不知道这个方法不添加静态路由的情况 ...

254个ip不够用还不简单,子网掩码改一下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4个 ip 地址不够用 ,你可以改子网掩码.

如 255.255.254.0 这样就有 510 个IP可用了. ...

前提是不让动主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4个ip不够用还不简单,子网掩码改一下不就好了

不让动主路由呀

网友F:
哈哈,子网少一位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子网少一位不就可以了。

不让动主路由,还有就是动了子网掩码那两百多台机器的掩码不改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刚好遇到一个公司254 个ip不够用,不想大投入,又不让动主路由的,不知道这个方法不添加静态路由的情况 ...

扩大子网掩码就好了

网友:
又不能动主路由,设备又有手动指定IP不全是DHCP的,你这恐怕是来出考试题来的吧......看楼主这个接法,总觉得似乎哪里会出问题,但看了半天又没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