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对付炸ce B16A颗粒

楼主(2023-02-24):
坏固态拆了2颗128G 4CE B16A,拆下来上测试架一看,2颗全部炸ce。

其中有一颗炸了ch1的2个ce,直接不显了,这样相对来说省事一些,不像乱码的ce,还需要手工屏蔽。

先尝试高格量产

高格卡Verify CID/ISP,失败。

只能再用低格工具试试

开启pretest,这样量产更节省时间。

用黑片工具prest量产成功了。

另一颗和第一颗不同,只炸了ce1。剩3个ce,3个ce我尝试用低格工具量产,虽然能量产成功产出96G,但是重插不识别,放弃。

只能屏蔽ce3,也就是直接摒弃ch1,只开ch0,这样就需要做点手工活了。

把tsop第15脚,也就是ce3电压拉高,这样ce3就屏蔽了。

屏蔽后,ce布局和第一颗就一样了。

为了更有效屏蔽坏块,后来又开低格量产了一遍

低格量产后跑了一圈没问题,2颗残废颗粒算是利用上了。

总结:SM3281 ce0 ce2这种隔ce的情况下,是可以量产的,不过要使用黑片工具。

完结!

网友:
双贴开下128G

网友A:
3281BB   加  QLC    开pSLC   如何设置?

楼主:
双贴想搞定ce布局有点复杂,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BB   加  QLC    开pSLC   如何设置?

低格,速度优先,ecc8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格,速度优先,ecc8以下

谢谢   大佬

网友:
这就是专业水平,没有技术能力是搞不定的。

网友B:
ce变全0还好弄,我有一颗ce1变乱码的nw853,上安国也搞不定,上1ce的芯邦开不出,不知能不能上fc1179开ps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ce变全0还好弄,我有一颗ce1变乱码的nw853,上安国也搞不定,上1ce的芯邦开不出,不知能不能上fc1179开pslc ...

上3281,屏蔽ce1,只开ce0,ce2,应该可以的。开成32G SLC美滋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3281,屏蔽ce1,只开ce0,ce2,应该可以的。开成32G SLC美滋滋。

我有个3281bb,贴2ce都是从ce1开始,
贴1ce也是从ce1开始
只有双贴ce2才正常

网友:
大佬厉害的,学习了

网友:
问下大佬,低格、高格、pretest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11-19):
真是高手,开卡能这样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