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日本精密拉力计--电路求解

楼主(2023-02-24):
拉拔力测试,原理就和电子称差不多,只是上端电路在测试端的临界值时是会有个信号到后端电路,会让当前显示值固定不变。

样品:两根线接在样品上, 测试前或测试中都不会导通,     测试到临界值就会导通。

问题:
当样品临界时导通阻值是0-1K以内,测试机会正常有信号。
但当样品临界时导通阻值3K以上时,测试机就没信号输出。

原理图如下,要怎么改?

让样品临界时只要导通(不管阻值),都可以正常输出。

小日本把重要芯片也给擦掉了。

补充内容 (2023-5-26 11:31):
内部电路没要改,因为是老款,直接在测试端加接电源加通断控制。搞定。

网友A:
这做工,看起来不像是日本能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看起来不像是日本能做出来的。

十几年了,老产品,但确实是小日本的。

网友:
怎么感觉板子上脏兮兮的

网友B:
只是看了一面吗?另一面呢?

网友:
一看这主板就不是小日本的

网友:
没见传感器具体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看了一面吗?另一面呢?

单面板,另外的没有无件。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改电路就能解决的,应该是数字电路的问题

网友:
外观长什么样?

网友:
谢谢你的拆机

网友:
拉力,应该和压力是一样的传感器吧

网友:
没见过的专用设备,等高手解惑

网友:
看了两遍,还是没有看到外观。

网友:
原理不清楚,无法动手改。

网友:
竖起来用是不是就是弹簧秤了

楼主(2023-05-26):
已经解决,内部电电路没有改动。外加了一个电源+控制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