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坛友们有刷吸尘器改无刷电池包怎么改呢

楼主(2023-02-24):
一个美的吸尘器 标称14V电池组 有刷电机 感觉吸力有点小 想改成无刷的 但是问题来了 想要补齐电池 然后改成21V 动力会更强劲 因为闲鱼拆机吸尘器电机基本在21V左右 但是看不懂这个保护板 保护板集成了主控功能 现在想留下充电和放电保护电路 不用操控集成部分 能不能改成21V的呀

楼主:
改成这种无刷

网友A:
换电池板吧

网友:
要加电池那就把充电保护板换掉吧

网友B:
补齐电池的话,保护板也得换了

网友C:
干脆换一个吧,全部搞下来成本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池板吧

看来只能换保护板啦 找个20V电动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齐电池的话,保护板也得换了

那就换个电动工具保护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脆换一个吧,全部搞下来成本高了

哪有 买十块左右电芯 才五六十 电机四五十 保护板二十 算下来才一百五都够了 买个无刷吸尘器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有 买十块左右电芯 才五六十 电机四五十 保护板二十 算下来才一百五都够了 买个无刷吸尘器要多少钱... ...

咸鱼蹲一个二手戴森吸尘器V6,60¥搞定,我前面50¥卖掉一个完好的主机

网友D:
需要换很多部件,好像有全套网购件。

网友E:
你这个电池补齐也不好补,要容量和内阻匹配才能发挥作用,21V的电池至少得用5节动力电池,再加上保护版,无刷电机等,成本也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蹲一个二手戴森吸尘器V6,60¥搞定,我前面50¥卖掉一个完好的主机

戴森都这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换很多部件,好像有全套网购件。

其实也就是电池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池补齐也不好补,要容量和内阻匹配才能发挥作用,21V的电池至少得用5节动力电池,再加上保护版,无 ...

自己组的总比买的好 当然大牌另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戴森都这么便宜了...

毕竟V6老款了,不得不说,老当益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竟V6老款了,不得不说,老当益壮

60是不是裸机不含管子任何接头还有电池  含集尘桶吗 我看了看基本都是两百多 含配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60是不是裸机不含管子任何接头还有电池  含集尘桶吗 我看了看基本都是两百多 含配件的 ...

60我收来的是主机,包括尘桶和电池的,不含刷头和充电器。我手里有一套完整的,收第二套是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换保护板啦 找个20V电动工具的

这样更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我收来的是主机,包括尘桶和电池的,不含刷头和充电器。我手里有一套完整的,收第二套是备用。。。 ...

那你这个价格真合适 捡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