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神火手电简单粗暴维修

楼主(2023-02-24):
『X折腾』神火手电简单粗暴维修
早年修过,电池已经亏电,顺便送了一套魅色充电器给她

这个地方是我处理过的,当初用绝缘胶带,可是卡不住

开关,尾帽是铜柱的,好评

灯头,他儿子把反光碗装反了

拆了清理下,镜片也没了,装也装错了

cree的正品灯芯

铜底座好评,重新处理下

直接用T12开大功率烙铁焊死

清理完灯头清理开关

开始装起发现不对,灯头不亮,用可调电源直接供电,挖槽,亮瞎眼

至少有1A电流,可惜了板子不好,有频闪

拆开看看电路板,太简单了

灯头的螺牙滑丝了,直接用焊锡加烙铁干上去,然后暴力拧紧,卡死

找了库存的电路板,好像都差不多

找了一个差不多的

然后头子也修复一下,镜片找不到在哪,也不换了

装好,亮度提升了许多。

使了好大劲,差点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直接焊上去?

神火原装电池还是可以的,灯头螺牙滑了,直接焊锡在铜座上,然后拧紧,反正原装的灯芯也不容易坏。灯板换了个之前玩手电的灯板,上锡跟螺牙焊在一起,导电也能好点。最后点亮确实亮瞎眼,原来不亮是因为滑牙接触不良,后面处理好就直接上档次了。

网友:
这不像你的手艺

网友A:
这是准备直接焊上去?

网友B:
尾部开关的手电使用不方便,不如传统的侧面开关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部开关的手电使用不方便,不如传统的侧面开关方便。

尾部开关也不好处理,手里几个手电都是接触不良,哎,处理几次都放弃治疗了。

网友:
搞点环氧胶,保障固定得死死的哈哈哈哈

网友:
手电看着挺细小的,以为是用14500,结果是18650

网友:
我有2把神火的手电,个人用着感觉很好用。

网友:
这个应该照玉石那种~

网友:
换珠换驱动  还是不错的

网友:
论坛的魅色充电器,不错。

网友:
改的不错,可以借鉴

网友:
驱动板太差,我的小直都换7135线性稳流,没闪光三档亮度,低于3v低电压闪光提示,2.8v切断。

网友:
能修好,谁管你是否粗暴呢

网友:
好手艺,修复如新。应该再用有机玻璃,做个镜片就完美了。

网友:
总体感觉还不错的,材质有铜,灯珠也还行。

网友:
好像也有一个神火的手点,型号不一样

网友:
不错,修好能用就行呗。

网友:
外壳器件什么的质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