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mlc emlc pslc slc颗粒打个比喻

楼主(2023-02-24):
普通的mlc 在定制主控固件上降低50%擦写电压就变成了emlc,, 虽然写入损耗降低了三倍,寿命延长到三倍,但是数据保存时间也降低了数倍,个人diy话emlc和mlc没有寿命区别,,你没有那个能力改擦写电压。pslc好比超级emlc,不仅降低50%最高擦写电压,而且把电压信号识别范围往底层扩大三倍,也就是说既当婊子也要立牌坊,冷数据保存时间也提高了数倍。综合寿命最低是mlc的十倍,,至于一般商用slc颗粒,实际上厂家都是用最次最差的颗粒做slc,实际寿命远远低于pslc,,因为就算只有一万次擦写寿命你也用不到那一天,基本先挂的是主控外围,
进入3D制程以后,tlc,mlc slc实际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同一种颗粒,就看厂家出厂定义而已。有的颗粒开放了一些功能可以在不同状态下转换,比如qlc转换成slc,,,不过借助于一些主控比如2258 XT2259xt基本上99%以上的tlcqlc
颗粒都可以转换成slc

网友A:
如今这么卷的时代,那PSLC还能有市场吗,大家都是想着芯片能便宜点是点,各种偷工减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今这么卷的时代,那PSLC还能有市场吗,大家都是想着芯片能便宜点是点,各种偷工减料的{:01 ...

起码自己用的盘全部都是改成slc

网友:
各种卷,各种拉低价格。卖出去能盈利,技术都是渣渣

网友:
学习了。没啥需要的,什么颗粒无所谓了

网友B:
颗粒的擦写电压不是主控固件决定的,而是颗粒内部决定的,颗粒的电源输入一般只有核心供电Vcc和IO供电VccQ,编程电压是在颗粒内部的电荷泵从3.3V的Vcc升压上去的,编程电压的大小是颗粒出厂时候就设定好的,与主控无关。eMLC一般是出厂时设置了较慢的写入速度,在主控端的感知主要就是RB引脚(忙状态)释放的更慢,所以写入速度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的擦写电压不是主控固件决定的,而是颗粒内部决定的,颗粒的电源输入一般只有核心供电Vcc和IO供电VccQ ...

这个我是看资料上介绍的说是emlc需要定制主控固件。其他的对错我也没能力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颗粒的擦写电压不是主控固件决定的,而是颗粒内部决定的,颗粒的电源输入一般只有核心供电Vcc和IO供电VccQ ...

写入速度慢那是采用了寿命更长写入方式,比如l06b颗粒,明确指出采用的是2pass而不是采用速度更快的1pass,,原因是1pass降低1/3寿命。

网友:
对于我等小白来说,没什么区别,价格合适就行

网友:
各有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颗粒的擦写电压不是主控固件决定的,而是颗粒内部决定的,颗粒的电源输入一般只有核心供电Vcc和IO供电VccQ ...

持观望态度,内部NAND CELL单元得编程电压真不好说

网友C:
pslc能干赢真正的S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lc能干赢真正的SLC?

现在所谓的PSlc实际上就是slc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原生slc可以用最差的颗粒。

楼主(2023-04-06):
这个46en的pslc争论较多,盲人摸象都知,摸到腿的一囗咬定象就是个棍,你也没法说他不对,他说的确实是真实实践,实际有个别名牌2246en板子不支持开pslc,开强页无效有的甚至不如不开,咱们草民只能一切以rdt为准,东芝颗粒开强页后rdt的ecc阀值能降为原来三分之一就是板子支持,另一种情况就是颗粒近报废开不开EcC阀值都差不多,,一般满寿命的东芝颗粒开强页后ecc阀值都在3甚至2以下,和58xt的量化变粗完全一样,完全符合slc标准,,,退一万步说,就算这个强页不是58xt的量化变粗,只是取lsb低页编程,那也是强过emlc模式,起码写入损耗降低数倍,冷数据保持能力不变。emlc的冷数据保持能力可是降低好几倍的并不适合家用尤其是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