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POS机,好像没有什么能用的东西!

楼主(2023-02-24):
大家看看有什么可以用的

网友:
恭喜获得一块BL 5C锂电池

网友A:
全部都是宝,只是你用不好

网友:
你若有德生的PL330,就可以获取BL5C的替代电池,还有点屏玩玩

网友:
喜获电池一块,型号BL-5C,是NOKIA的常用电池,插卡音箱,收音机,扩音器,儿童玩具上用的很广泛。

网友:
电池能用吧

网友:
还是用2g网络的啊

网友:
电池看着还是不错的,其他拆元件用

网友: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电池,没想到容量这么大

网友:
电池和小喇叭也许还有些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部都是宝,只是你用不好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鄙人不才,只知道就电池还能用得上

网友:
电池能用,屏幕要是会玩也行,剩下的拆件

网友:
电池和喇叭可以用。

网友:
电容电阻都可以用,都拆下来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东西,在那扔着。

网友:
电池还能用到的,也许还有和电池相关的芯片

网友:
我看中电池了

网友:
我看中电池和上面的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