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锂电钻充电器空载电压多少伏合适

楼主(2023-02-24):
三个充电器三种输出电压,第一个12.75第二个12.99第三个13.2。难道不是通用的?还是说充电器精度太差?

网友A:
空载应该有所上浮,带电池应该都会降点,这样就跟12.6V差不远了

网友B:
电压高些充电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高些充电快些。

高太多伤电池吧,我只留了12.75v的,另两个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应该有所上浮,带电池应该都会降点,这样就跟12.6V差不远了 ...

还是12.75的靠谱点

网友C(2023-04-02):
引用 楼主:
高太多伤电池吧,我只留了12.75v的,另两个扔了

送给我多好,你还扔了....

楼主(2023-06-18):
引用 网友C:
送给我多好,你还扔了....

做工太差了,估计成本也就一块钱。邮费都能买好几个了

网友:
12V的可以自己买个B3平衡充,然后电池接个平衡线出来。充电会比原装的快,也更好。

网友:
一般电池是4.2*3=12.6吧,充电器空载电压一般都高一点

网友:
空载电压,不说明什么问题!带载才靠谱!离开充电逻辑谈空载电压,有什么意义?

网友:
12V一般都是三串的,标称都是11.1,满电都按12.6。

空载可以稍高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