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乐帝仕共享三线移动电源按键脱落拆修

楼主(2023-02-24):
乐帝仕共享三线移动电源按键脱落拆修

TP4366是同步充放1A双灯显低成本同步升压五合一芯片,支持充电电流0.8A , 放电电流1A。双灯显的低成本移动电源终极解决方案.

按键脱落

补焊

上电后电流4.4mA左右

待机电流0.077mA左右

微安档测试为77.99uA

空载输出情况

充电中。。。

网友:
这个做工真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A:
现在的共享充电宝很鸡肋,充电功率小还不便宜,我出门带原装充电器,在哪儿都会让你充会儿,电量蹭蹭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共享充电宝很鸡肋,充电功率小还不便宜,我出门带原装充电器,在哪儿都会让你充会儿,电量蹭蹭涨 ...

就是为了赚钱,冲快了赚的钱就少了

网友:
出门我都是带自己的小充电宝应急,共享太贵

网友:
充几次购买一个。

网友:
上次捡了一个,直接拆电池,其它的都扔了

网友:
电池少了点

网友:
经常见开关或尾插被按脱的情况,这是使用的问题,还是设计或焊接的问题呢?

网友:
没看见电芯标识,好像是山寨货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一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共享充电宝很鸡肋,充电功率小还不便宜,我出门带原装充电器,在哪儿都会让你充会儿,电量蹭蹭涨 ...

但是北京行添依愿不让接电源,不管祝愿手机没电问题,带2万大充电宝不让用。共享实际是出租挣钱,先低价优惠,然后涨价。

网友:
共享充电宝充的不快,维持电量多赚钱

网友:
双U双C,接口又多,难得

网友:
移动电源维修

网友:
板子太一般了,电源看似还可以。

网友:
可以拆三节电池用。

网友:
这是共享充电宝吗?

网友:
谁啊手劲这么大,开关都能给怼掉了

网友:
这个用料不太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