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led灯

楼主(2023-02-24):
刚交房楼上开发商装的,点亮后12串灯珠两端电压182v,合着每颗灯珠电压15.1v。频闪很严重,怎么解决
灯已经整体换掉了,这个只是想折腾一下玩玩

网友A:
超级极简方案,IC把整流桥、恒流控制和功率管全集成了,唯一露在外面的估计是电流设置电阻,看着也不可靠,干脆把灯芯全换了得了,或者应急用的话可以在IC输出端加400V电容(有烧芯风险)

网友: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换一个灯

网友:
电容都没有,肯定有频闪了

网友:
换一个灯吧

网友:
里面真简单

网友:
整体都换一个吧

网友:
换一个灯板或电源。

网友:
要么改造要么换新,这很容易坏

网友:
工程照明材料,实际装修时得换掉

网友:
第一次见7脚的芯片

网友:
换一个灯板  那种带磁铁的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级极简方案,IC把整流桥、恒流控制和功率管全集成了,唯一露在外面的估计是电流设置电阻,看着也不可靠, ...

全换的话,建议网购3瓦恒流小板,6到12v仿流明大芯片灯珠LED灯板。直流侧加机箱电源拆机电容,LED灯珠加限流电阻也可以,避免芯片过热。

网友:
直接买一个灯板换上去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个灯板上去简单

网友:
好简单,高度集成了各种电路在里面

网友:
直接把灯扔了换一个

网友:
能否去换新的?

网友:
每个led15V电压?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吧,估计你的表测的不是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