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咨询:关于多多上带透镜的LED大灯

楼主(2023-02-24):
之前一直是用卤素灯,近光灯的亮度情况不太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非常暗,因为之前灯罩进过水,估计是反光碗上的反光镀层老化掉落的原因,导致H7灯的光无法反射造成的。查了一下,要换的话只能换大灯整成,但远光灯的情况很好,一直很亮,换原装总成有些舍不得,毕竟不像某些百万大佬可以白嫖,所以考虑换多多上那种带透镜的H7,但是带透镜的H7又不能有透镜,而原车近光灯是带透镜的,需要拆大灯,拆透镜后才能安装,这个工程量就有点大了,不知道换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想请教坛里有没有用过这种带透镜的H7的高手,效果怎么样?个人感觉像是一个小号带透镜的LED手电筒,亮度是不是真的有宣传的那么好?谢谢各位。

网友A:
直接买不带透镜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不带透镜的不行?

H7都是侧发光,需要反光碗反射再聚焦到透镜上,现在反光碗的镀层脱落了,无法反射灯光,而且镀层脱落后露出黑色的塑料,更吸收光,导致近光灯很暗。

网友B:
近光灯需要调光的,特别是带透镜的,需要调切光,不然对面看就是远光灯,出了事故要担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对高亮度的卤素灯,或者把灯拆下来开盖改LED灯,专门的改装店里差不多大几百也能搞定。

网友C:
透镜还是照顾远光用,近光解决不了,买那些代用的LED大灯要看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近光灯需要调光的,特别是带透镜的,需要调切光,不然对面看就是远光灯,出了事故要担责的。最好的办法就是 ...

LED带透镜的H7有些是自带切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镜还是照顾远光用,近光解决不了,买那些代用的LED大灯要看运气。

原车近光是透镜,远光就是反光碗的。

网友D:
既然拆原车透镜了为什么不直接换个带透镜的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拆原车透镜了为什么不直接换个带透镜的大灯

还没动手,你说的带透镜的大灯是指总成还是指的灯泡。

网友E:
多多上的还是算了,大灯这东西价格低的,效果肯定不能让你满意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咸鱼上买拆车件,普通车大灯总成一个20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多上的还是算了,大灯这东西价格低的,效果肯定不能让你满意的

不满意包邮退啊。

网友:
带透镜的灯泡一般都是远近一体的吧。
效果一般,换led灯泡基本都是智商税,性价比不高。只是色温高了,看着白而已。
什么车的灯?不是冷胶的话,烤一下,换个双光透镜比较实际。

网友:
还是买个总成省心

网友:
不怕费事你就买吧,关键不装上也不好测试效果,很麻烦的

网友:
闲鱼大把原车拆下来的,车规产品好很多比多多便宜。

网友F:
这个透镜太小了,我自己货车上把雾灯改了一对大众的拆车透镜,出奇的便宜,45一对包邮,带驱动,双光,11灯珠的,铺路效果非常好,你可以去某鱼看看,定位孔也好几个,难度不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动手,你说的带透镜的大灯是指总成还是指的灯泡。

类似这种,淘宝随便找的图,标签被我涂了,防止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透镜太小了,我自己货车上把雾灯改了一对大众的拆车透镜,出奇的便宜,45一对包邮,带驱动,双光,11灯 ...

45一对?求链接。

网友:
我发过帖子,自己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