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影驰240G固态 PS3110主控开卡后如何修复

楼主(2023-02-24):
有一个影驰240G固态硬盘,用PS3110开卡工具,读取ID,短接,制作FW.bin文件,接入电脑刷入固件,等等,按网上程序进行,前几步都成功了,在repairs10修复工具时怎么也不通不过,无论是接SATA接口还是USB接口,修复时总是报错。目前,系统能认盘能分区能格式化装系统,但运行几个小时就会找不到硬盘,必须从头再刷入固件才行,分析是repairs这个环节问题,网上也没找到具体修复方法,请大佬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怀疑是闪存不行了呢?

网友:
这个过程也挺痛苦的

网友:
除了刷入固件,这个主控似乎没有开卡量产的途径

网友(2023-05-09):
楼主最后是怎么处理这个盘的呢?

网友(2024-11-26):
不能开卡吗?只能刷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