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和工频变压器

楼主(2023-02-24):
大家说工频变压器电路的输入或者输出需要加一个共模电感来滤除高频干扰吗

我感觉应该不用吧,因为工频变压器的传输应该是对高频有很大
衰减吧,这就是说干扰通过不了变压器,不知理解的对不对哦
内行们快来说说吧

网友A:
你不有一堆工具吗,赶紧的测试一下看,实际出真知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输入端一般没见过加共模电感的,输出端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有一堆工具吗,赶紧的测试一下看,实际出真知

哈哈,咱尽量别动手,现在是和谐社会

网友:
玩音响的 需要

楼主:
哈哈,那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网友:
我感觉还是加了好,工频变压器虽说对高频有抑制,但也不是能抑制完,结构相同的定压功放输出变压器和喇叭变压器是不是也有高音,随达不到开关电源的频率,但也不低了,20K以上即使有,人耳也觉察不到了

网友B:
工频变压器初级的动辄几H电感量,有什么高频滤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频变压器初级的动辄几H电感量,有什么高频滤不掉?

工频变压器分布电容也很大,能传送到次级吧,最好初级和次级并联个小电容旁路一下。

网友:
电感当一点是一点。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无需共模电感

网友C:
没测试过,但多数高分辨率仪表当中变压器前面都有EMI滤波器。

网友D:
加了是水电,没加就是火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测试过,但多数高分辨率仪表当中变压器前面都有EMI滤波器。

对,很多都加,有些输入信号也要加磁环的。干扰过滤对小信号是有好处的。

网友E:
共模电感只是用来抑制共模干扰的,对于电源线上差模高频干扰,不起作用.前面楼层说的工频变压器自感很大,能够滤除高频干扰,这里的高频干扰指的是差模干扰.
工频变压器线圈自感大,对差模干扰不敏感,自带很好的阻隔作用.但由于变压器初级次级间分布电容大,对共模干扰几乎是直通,所以工频变压器初级最好安装共模电感,滤除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模电感只是用来抑制共模干扰的,对于电源线上差模高频干扰,不起作用.前面楼层说的工频变压器自感很大,能够 ...

哈哈,似乎是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了是水电,没加就是火电

要不要再开个光

网友:
应该不用,没见过工频变压器供电板上用共模电感的。

网友:
根据电感换算公式可知:当有高频信号传入时,由于此时电感表现的感抗比较大,就抑制其通过,只允许低频信号通过。开关电源一般都会有这个元件加人起到抗干扰作用。开关电源跟工频电源变压器有着很明显的区别那就是线圈的直流阻抗大小差别较大。

网友:
拆过不少仪器,好一点的仪器有两个共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