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8.1开始菜单里的图标都成了纯色块啦

楼主(2023-02-24):
除了 “桌面”图标有桌面两个字意外,其他所有图标都成了色块,但是却可以打开。请教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
最后的解决办法   格式化 重装

其他办法楼下说说

网友:
win8昨天开机看了没问题,8.1怎么了呢

网友:
估计楼主用了某些垃圾清理软件,对注册表进行了一系列猛操作,这个不好恢复,多半只能格式化重装一次了。

网友:
最简单的,保资料,格盘重装。

网友:
图标缓存文件丢失,试试重建图标缓存

网友:
重启,不行就备份资料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