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兴仓Protek-506万用表校准

楼主(2023-02-24):
这表距今已经20多年了,最近校准一下,电位器的校准比较简单

网友:
和品牌值一样,精度挺高的

网友A:
表不错啊
这个牌子,好像是韩那边的吧

网友:
高精度仪器

网友B:
比较少见能测电感的表,看上去功能挺全的。多少字计数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
这表当年应该是豪表

网友:
好多专业仪器

网友:
这表当年也要花不少钱的。

网友:
测量速度还不错。

网友C:
max133的方案是非常好的。这个芯片当年就比jrc的9210贵不少,国内厂家用的不多。我当年蛮喜欢9214的,当时不少日本品牌的高端手持表其实都是这个芯片打的是品牌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不错啊
这个牌子,好像是韩那边的吧

韩国兴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少见能测电感的表,看上去功能挺全的。多少字计数的,速度怎么样

速度还不错,毫不拖泥带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133的方案是非常好的。这个芯片当年就比jrc的9210贵不少,国内厂家用的不多。我当年蛮喜欢9214的,当时 ...

MAX134采用多重积分式A/D转换器,最大计数值通常取正负39999.若将备用位专供UP(DOD)自动校零用,则为正负3999。测量单极性信号时还可提高到79999
A/D转换准确度为0.025%,最高分辨力达5UV。时钟频率选32768HZ时,测量速率达20次/S。片内包含A/D转换器、量程开关、蜂鸣驱动器、有源滤波器、电池低电压检测器,具有完善的数字接口,带BCD码输出,配UP后能实现多达20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少见能测电感的表,看上去功能挺全的。多少字计数的,速度怎么样

计数4000:3 3/4 数字,条线图(V,A ,Ω);计数10000:频率,电容,电感

网友:
这表居然是90年代的表,放现在看都很不错,当年应该很贵吧

网友:
这表用用很好。

网友:
颜值挺高的,还带RS232,要是国产表有这样颜值挺好的

网友:
能找到维修资料的表才是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