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搬家找出来一个索尔功放机,这货还能换一包烟抽吗?

楼主(2023-02-24):
准备搬家,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台功放机。
2.1声道的。

有高低音调节。
前面有3.5mm耳机插头

后面有莲花端子输入,输出采用压接。

拆开发现里面还不算太差,有2颗4558运放,一颗做低音滤波用,
另外一颗做左右声道的前级运放。

功放芯片设计在主板的背面,利用底壳散热。
看芯片的样子,应该是tda7377之类的数字芯片,
一颗给左右声道,一颗给重低音声道。
数字功放芯片最大的优点是省电,只需12v1A就能带动,
当然需要推大点的喇叭,建议上12v2a的电源。
最后说说,这东西还能换一包烟抽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A:
我给你发一包烟换,可以吧?

网友:
还以为有个环牛呢

网友:
看看底下什么芯片

网友:
换肯定是能换

网友:
车载功放,可以的,几十元没问题

网友:
之前买的一个功放板,只用了单声道带了个8Ω 150W的音响,又加了个蓝牙耳机并接到了信号输入端(当蓝牙用),就是有静态噪音,其它还行

网友:
这个用料非常不错,也看换什么烟了

网友:
一包上等好烟没问题

网友:
我以为是巨大的,跟DVD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发一包烟换,可以吧?

可以,邮费自理。

网友:
这功放芯片不是数字功放,典型ab类功放

网友:
当作背景音乐功放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邮费自理。

呵呵,这样只是便宜了快递

网友:
要了,包邮就要了,给个红包自己买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