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SP魔改接口,电池,屏幕

楼主(2023-02-24):
改了个psp接口type-c 电池 贴合屏  应该算的上最强配置了吧,接下来我打算改双摇杆
教程up爱改机 就是本人

网友:
本来可以卖 一改完  就没人买了

网友:
当初我做过这玩意的电池破解,5500mAh唯一一家,后来玩PSV就把PSP出掉了

网友:
手里还有个PSP1000都忘了放哪了

网友:
想改来着,然后没心思弄

网友:
小野牛皮郎

网友:
psp的功能真够强大的

网友:
psp电池信息全显示“-”什么原因?

网友A:
我的电池拆开,并电芯就不能再使用了,后来查到说只能用非原装电池的,保护板不会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拆开,并电芯就不能再使用了,后来查到说只能用非原装电池的,保护板不会起作用。 ...

没有的事。

我原装,山寨电池都拆过,直接断电换过电芯,都正常。

也并过大电池使用也没问题,就是剩余时间计算不准。

倒是山寨的电池板子可以改电池设定容量,最小1100,最大1800,倒是有点用处。

网友:
出点细节,看不好。

楼主:
tpc改装 教程在b站  up:爱改机

网友:
当年的神机

网友:
typec口完美匹配

网友B(2024-04-10):
当年这玩意可以连接WIFI   可以用JAVA模拟器上QQ  浏览网页   还可以支持中文输入法    牛逼的很

网友:
当年比较传神的利器,不觉不知也被历史的车轮所抛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这玩意可以连接WIFI   可以用JAVA模拟器上QQ  浏览网页   还可以支持中文输入法    牛逼的很 ...

当年也用过,体验好差,打游戏就好完。

网友:
我的psp3000的也想改一下,参考LZ大大的,玩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