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动车27芯避震内脏mark长度42公分油封参数

楼主(2023-02-24):
电动车27芯避震内脏mark长度42公分油封参数

被朋友说动,终于开始折腾避震了。
只知道避震长度42cm,前轮孔径1.2cm,最后分解了半天,防尘盖好拆,油封难拆。
最后还是拆出来了,废了一双手套,获得油封参数27-37-10.5

注。。油很难清理。。洗手液很难洗掉。。油一定要倒干净在清理。。

网友A:
有专用的机修专用洗手液,里面含有小珠子,全是机油的手洗起来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机修专用洗手液,里面含有小珠子,全是机油的手洗起来很干净。

我在办公室里拆,用脸盆接油,最后水冲进去洗不掉,用脏手套配合洗手液抹一遍。

网友:
河沙搓,或者汽油洗了再用洗衣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机修专用洗手液,里面含有小珠子,全是机油的手洗起来很干净。

是洗手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办公室里拆,用脸盆接油,最后水冲进去洗不掉,用脏手套配合洗手液抹一遍。 ...

起泡沫了就好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机修专用洗手液,里面含有小珠子,全是机油的手洗起来很干净。

专用乳化剂,能把油与水结合在一起,女人用的面霜属于此类,化妆品行业用的最多。

楼主:
昨天到了一瓶油,今天还会到另一瓶和油封尘封

楼主:
昨天大概40速度左右过了一个坑,咣当一声右边有油溅出来了。。。

网友:
油封没有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