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电动手扶梯安装

楼主(2023-02-24):
一个商场在安装手扶电梯,这个我也不懂 大家可以提提意见 平时都看不见扶梯内部的

电梯靠上下两块铁垫在电梯梁上,打锚栓固定

内部链条传动,电机,控制器等等全部集成在基座,也就是工人在的上下两头内部

本来想找个动图的  没找到三维动画展示,电梯运行原理和内部结构,太直观了-教育视频-搜狐视频 (sohu.com)只找到这个动画,大家将就看一下

补充内容 (2023-3-7 15:03):
12楼又更新几张照片

网友A:
好像很大工程喔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大工程喔谢谢分享

嗯  主体已经完成了 现在在安装 装修

网友B:
这玩意安装是个大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安装是个大工程

安装比较简单  组装才是大工程,这个直接吊装到位,然后就是厂家后期调试,直梯那种需要组装,那个要一两个星期才能装好

楼主:
占一楼把  下次有照片 在拍一点加上

网友:
感谢分享,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看到的。。。

网友C:
我只知道这个大家伙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这个大家伙不便宜

还好吧,十几万,应该不到二十万,现在电梯行业很卷了

网友:
当时安装的时候有幸去看过

网友:
还真没见过内部是怎样的。

网友D:
电梯包边是电梯厂做还是装修公司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梯包边是电梯厂做还是装修公司做?

这边是总包的,施工单位全包

网友:
每次坐扶梯都在想,这个内部是怎么一个构造。今天开了眼了。谢谢楼主。

网友:
工地上一个月安装了50台,位置不一样,安装的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2023-10-19):
大开眼界 感觉安装起来好复杂哦

网友:
看似复杂实际很简单.

网友:
一般扶梯建筑本体上方都有吊装孔吊装。
具体施工都是有专业门槛的。。。我也不懂怎么横着移动。。。

我亲眼看过某地吊装违停汽车,离地就开始转圈,两三圈地来回转。。。
这个扶梯科技馆有透明在运作的,直梯这几年透明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