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暴拆R250打印机打印头字车

楼主(2023-02-24):
爱普生 STYLUS PHOTO R250是一款面向中低端用户的数码照片打印机

1,里面有几颗螺丝

2此面无机关

3,拆掉铁皮皮

4,内部很脏了

5,电压激发出墨

网友:
喷墨打印机太容易堵喷头了,还是激光的好怎么放都没事

网友:
打印机的喷头死贵还坏的贼快

网友(2023-11-16):
还是没搞懂是什么原理,怎么控制这么多的像素点

网友:
这个设计的人太聪明了

网友(2024-03-02):
压电喷头保护得当可以使用超过10年......大部分都是刮到纸表面损伤或者没归位保湿干掉堵塞坏掉的......家用不建议使用激光打印机.....高压有臭氧.....碳粉也有污染....

网友:
爱普生的话还凑合,热发泡的比佳能的不容易堵

网友:
爱普生的确实比较耐造  就是时间长了进纸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