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什么抖音快手上很多人检测漏电,喜欢用指针表?

楼主(2023-02-24):
在抖音快手上经常看到电工检测漏电:
1. 大部分喜欢用指针万用表。指针表更好吗?有哪些优势?
2. 档位一般采用2k电阻档,请问为什么要用这个档位?

网友A:
按道理2k电阻档电压也才1.5V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2k电阻档电压也才1.5V不够……

那选哪个档位比较合适?

网友:
指针党可以显示出自己是老师傅。

比如一个30多岁的人用指针表,你会觉得他是个50多岁的老师傅。

网友:
答案是为了卖他的小黄车里的指针表

网友:
只有一个,就是一摆到头

网友:
数字表测量很长的电线因为干扰测量不准甚至完全玩无法测量;数字万用表比较适合完全断电的情况

网友B:
检查漏电不是用兆欧表吗

网友:
因为看起来像老中医

网友C:
我解释一下吧
1.常见的指针表X10K档,有10.5V以上的输出电压,虽然跟摇表比,不值一提,但是,比一般的数字表在特殊情况下,还是效果更好一些!
2.指针表每个档位都是0-∞无穷大!这个是指针表最大的优势!而数字表分了很多量程,测量时,会各个量程切换,而每个量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又不同!自动量程可能会因此出现不停跳档的情况(有些表测电阻反应慢,很多人是深有体会的)!
3.指针表测漏电,你只需要瞥一眼指针偏转大小即可,几乎不需要细看,更不需要动脑。而数字表你要盯着屏幕等待一个具体结果,你还需要记住这个读数,脑补一下这个量程下,这个测量值所代表的漏电程度!
严格来说,大多数情况下,测量漏电,数字表指针表都可以。(注意是测量漏电,不是测量绝缘电阻,所以,此处别抬杠用什么摇表!绝大多数测漏电都是因为跳闸或者电人等,这种情况下摇表其实大材小用了,万用表一般就足够了!)
总结就是,指针表测量漏电相比数字表更可靠,反应更快捷,观察更直观!
但是,指针表不便携,不耐摔,操作麻烦,功能单一!所以,你用数字表其实也是可以的。至少目前,我测的漏电没有发现指针表能测出来,数字表测不出来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解释一下吧
1.常见的指针表X10K档,有10.5V以上的输出电压,虽然跟摇表比,不值一提,但是,比一般的数字 ...

基本同意,就是第二条值得商榷
数字表的电阻档,每个档的量程也是0-∞无穷大
指针表也有很多量程
指针表是手动量程,那就与手动量程的数字表比较,不要与自动档比反应快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同意,就是第二条值得商榷
数字表的电阻档,每个档的量程也是0-∞无穷大
指针表也有很多量程

你见哪个数字表是无穷大?指针表一个档位就可以了,数字表你用哪个档位?小档位电压高,但是只能测小电阻,大电阻档,量程大,但是,输出电压比较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基本同意,就是第二条值得商榷
数字表的电阻档,每个档的量程也是0-∞无穷大
指针表也有很多量程

你是说数字表电阻档可以测到无穷大?
我用过的国产和进口表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是不是我的档次不够,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数字表电阻档可以测到无穷大?
我用过的国产和进口表都达不到这个标准,是不是我的档次不够,欢迎大家 ...

他理解的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把1.或者OL理解为无穷大了!这也是数字表测量容易误判的一个原因!比如测量电子元件,数字表显示OL,很多人会认为元件没问题,其实只是超量程显示不出读数而已,此种情况,指针表能观察到轻微偏转!

网友F:
网页复制的

对于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输出电压,基本上等于表内电池的电压。比如MF47型的Rx1~RX1K为1.5V、Rx10K为9V。MF10型R x1~R x10K为1.5V、R x 100K 15V。

  但这些输出电压相同的档位,由于电路设计不同、内阻不一样,导致对外输出电流的能力不一样。档位越高电流越小。例如用Rx1档测量钨丝小灯泡会发光,而用Rx1K以上就不发光。但对于LED灯珠,由于导通电压都在1.8ⅴ以上,尽管Rⅹ1档可以输出很大电流,还是无法将其点亮。相反用9v、15v电池的Rx10K或100K档,既使电流很小,也可让LED灯珠导通并发出很弱的光。

  数字式万用表则不同,由于表内有放大器,同时也为减少仪表的电耗,所以电阻档输出电压很低。以9205型表为例,200Ω~20MΩ的输出电压仅零点几伏,只有二极管档和200M档电压稍高。
        二极管档为突破PN结的截止区,输出空载电压一般在2.5ⅴ以上,表笔短路时电流也超过1mA。而200MΩ档,由于通过被测电阻的电流太小,为能获得足够的取样压降,输出电压在1.5v左右,但表笔短路时的电流还不足5μA。

  所以万用表电阻档的输出电压并不是随档位变化逐步升高的,而是为滿足万用表正常工作来安排的。

  指针式万用表内部有一个1.5V电池和一个9V电池,这两个电池的作用是专门给电阻档供电,也就是说即使你拆掉这两个电池,指针万用表,直流电压档,交流电压档,直流电流档都是可以测量的,因为这三个档位都是通过从外接被测电路中吸取信号,在经过内部的分压电阻,分流电阻,分压/分流/整流后,统一走表头来测量,只有电阻档才用内部电池做电源,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是采用伏安法测电阻原理来设计的,也就是说根据流过被测电阻的电流大小来测量电阻的大小,我们知道电阻具有阻碍电流的作用,根据这个道理来测量电阻大小,也就是说如果被测电阻阻值越大则流过被测电阻的电流就越小这时候指针偏转的角度也就越小说明被测电阻阻值很大,反之如果被测电阻阻值越小则流过被测电阻的电流就越大这时候指针偏转的角度也就越大说明被测电阻阻值很小,通过这个原理来设计的电阻档。

  指针万用表中 R×10K档是用内部的9V电池供电。 R×1K R×100 R×10 R×1都用内部的1.5V供电。

  数字万用表中,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为,即 VΩ孔与COM孔的电压为2.5V-2.8V左右, 而电阻档所有量程开路电压都为0.3V-0.6V左右,而每个档位的电流确是不同的,这点需要你自己去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页复制的

对于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档输出电压,基本上等于表内电池的电压。比如MF47型的Rx1~RX1K为1.5 ...

所以二极管档的电压数值,是一个重要指标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更明显,更方便!

网友:
2k电阻档?指针表里没这么标的,这倒是2000字的数字表量程。你应该指的是x10k电阻档吧,一般20kΩ/v灵敏度的表的这个档位往往是电池电压比较高9v以上,漏电的话可以看到指针摆动微小角度。这个是替代不了绝缘电阻表的,因为很可能达不到故障点的击穿电压。只能是因陋就简的小窍门。如果是mf10这种高灵敏度指针表就要x100k档了
坛子上有人做了恒流附件给数字表,其实那个附件也可以达到和这个一样的效果,只是稍稍改变下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漏电不是用兆欧表吗

这个“漏电”多数是指跳空开或者用电量无故增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