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解决方法:SM2246EN报Too Much Bad解决方法

楼主(2023-02-24):
今天看还有点颗粒,就做了个成品
跑完RDT后发现坏快有点多,于是准备放宽标准重新再跑,结果报Chk PreTest Fail(31)/0x26,Runtime/RDT Too Much Bad!, See Loq file

这句话翻译过来大概的意思就是坏快太多,不够开出你设置的容量

既然知道了这个逻辑那就很好解决问题,好块不够用,我就降低容量不就是了
于是降低到1G,成功开卡

我记得慧荣几乎所有的开卡工具开卡过程几乎都是:
1.大致扫描坏快
2.擦除所有快
3.注入MP固件(表面意思是写入开卡工具固件,大概可理解为把名字啊,大概要运行多少频率设置啥的都写进去)
4.注入ISP固件(真实固件,这个比较重要)
5.检测固件是不是能用
理论上只要你过了第二步,那颗粒就被完全清空了
所以当我设置为1G开卡成功后再开一次,容量就能正确的被开出来了!

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坏快过多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法注入固件,比如卡在Download ISP或者Download MP ISP那
这类问题要么是固件本身有问题或者和你的主控不兼容(比如我上次硬把2258XT的U盘板换成59XT主控,就死活注入不进去,但拆了颗粒上原生板子就行)
要么就是颗粒里面有东西阻止你写入固件,你得试着用工具自带的擦除系统块的方式
当然,这又是别的问题了,我只是随口一提,懒得再去截图

网友:
这样rdt结果又没了

网友:
涨知识了,以前都是没办法拆下来上测试架清空

网友:
学习了,以前碰到这种情况都是降容。

网友:
不更新视频你在论坛发帖子。。。

网友A:
按实际容量来,会不会坏块多不能正常使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实际容量来,会不会坏块多不能正常使用呀

46en 有60bit纠错,感觉能续命,我的0dfl的ecc比这个情况稍好,有几片能跑得过20ecc,另外几片就不行了跑25ecc可以过,懒得跑rdt了。46en+0dfl做的ssd在春节期间开了十几天没关机,正常得很

网友(2023-03-26):
选3 dont ref并且降低容量开一次 然后就可以正常选0或1正常容量开了
第一次已经把新增坏块信息擦掉
或是ENABLEERASESYSTEMBLOCK=1

网友:
很好的思路,借鉴了。

网友(2024-06-22):
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2025-04-03):
又学习了一招,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