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看一个貌似已经淘汰了的开关

楼主(2023-02-24):
记得这种铁壳开关早就淘汰了,某些画图设计人居然还往上面画,施工单位(照图施工)也挺牛居然能买得到。

网友A:
陶瓷座大保险,20多年前旧房子见过。

网友:
真材实料

网友B:
嗨,嗨,啥年代了还有人用这东西,这东西还能买到?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嗨,嗨,啥年代了还有人用这东西,这东西还能买到?辛苦了。

我也是纳闷施工队从哪里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座大保险,20多年前旧房子见过。

这是2017年产品

网友:
现在都是用空气开关了

网友:
标准件还是有人生产的,模具图纸都是现成的,来单就能做。昨天拆电线发现现在的电箱轨道都是背板冲压两条铁皮变成导轨,以前都是要自己装的

网友:
设计单位应该复制黏贴了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开关。

网友:
这种保险确实少了,既然有需求应该也有生产的。

网友:
老式瓷插保险丝盒

网友:
施工图是怎么通过审核的?
这已经不是画图的一个人不负责了

网友:
好久远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我小时候见过 质量相当不错 自己换保险丝

网友:
确实没见过这种开关

网友:
现在基本买不到了

网友C:
笨重!而且更换熔丝的时候比较麻烦!!更要命的是有些人图省事直接用金属丝替代熔丝,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笨重!而且更换熔丝的时候比较麻烦!!更要命的是有些人图省事直接用金属丝替代熔丝,根本起不到保护作用。 ...

铁丝铜丝可不行,烧红才融化,铝丝熔点高于焊锡。至少用直径和保险丝差不多6337焊锡丝,前级串联PPTC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上头电源线有一根用的双色线,双色线一般用作接地的,明明还有2根剪断回绑在电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