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完善了一下手机蓝牙钥匙 实现了随机配对密码

楼主(2023-02-24):
自己用着效果不错,于是打了板子,由于多了一块屏幕,实现了随机配对密码,配对过程中输入屏幕显示的随机密码配对,避免了被暴力破解或者忘记密码,同时保留了自定义密码可以在手机app上修改。然后手机配对成功后在屏幕上显示手机mac地址和已绑定的设备数量以及当前连接id。

网友A:
你这个控制逻辑,是自己用单片机开发的吗?
那就不需要把遥控器集成进去了,这种遥控是发送的是固定编码,用个逻辑分析仪分析出来之后,自己在单片机的一个输出引脚上输出同样的波形,接上一个3元的315/433mhz发射模块就行了。
我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控制逻辑,是自己用单片机开发的吗?
那就不需要把遥控器集成进去了,这种遥控是发送的是固定编码, ...

我的遥控器是滚动码,固定码的遥控不能用作门锁吧,没有安全性。我只是图省事直接挂遥控上了,实际上我可以把蓝牙模块直接接在控制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