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士台灯DT17不亮了,电路板看不清楚器件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24):
各位大神,我手里有一个雷士LED台灯 DT17,型号Q999-BK,前段时间突然不亮了,拆开灯底座,发现电源板已经因潮湿看不清楚器件了,谁家里也有这种台灯,能不能给个清晰的电路板图片,我好修修板子,或者有新电路板渠道的也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电容漏液导致的?

网友B:
洗刷一下应该能看清。这个台灯经历了什么

网友:
洗干净也可能就好了

网友C:
洗板水清洗一下,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刷一下应该能看清。这个台灯经历了什么

放在加湿器旁边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液导致的?

不知道,测量过oc5215芯片好像没有输出,不知道有没有谁有电路板的清晰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清洗一下,应该没有问题的

不敢试,怕彻底废了,现在夜灯能亮,主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漏液导致的?

电容完好,毛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加湿器旁边时间长了

用幹毛刷,刷刷

网友:
洗板水清洗一下

网友:
这个也会进液,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