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车油刹应该如何换、注油?

楼主(2023-02-24):
我的山地车准备换长刹车油管,没有换过就找视频教程看,发现有的是换好管后,从刹车扳把上打开注油孔,边注油边聂刹车扳把,直到感觉捏的用力了就好了。而有的视频里要准备注油工具,从刹车盘那边打开接注油器,从刹车把接注油斗,看着好麻烦,还有有专用注油工具。不知道自己换、注油那种方法更适合。

网友:
自己换当然第一种方便,自行车电动车前轮油管布局直上直下,能自动排空气,多捏几次就好了,后轮的话可能需要点上坡
汽车的话麻烦点,还得两个人配合排空气

网友A:
我的小毛驴前刹捏一点点就刹死,加上我的手小操作很难受,前几天突发奇想,故意放点空气进去改善一下,结果确实效果很好,行程合适,制动力也不差,手感完美,但是第二天居然自动恢复出厂设置了,看来只能把刹把拆下来打磨一下了,等天气暖点再弄吧

网友:
很多网上的diy帖未必比你自己专业,不过是喜欢发表。看明白原理,自己很容易设计出最佳方案。有条件的话,用纯酒精洗管路,用压缩气体吹干,用大号注射器从活塞这边慢慢打入,一直到车把油缸出油。加段空气可以模拟钢丝闸的手感,自行车胎轻轻一捏就打滑了,刹车好坏意义不大,不如调试手感。

网友:
进来看看大侠们的高见!

网友:
网上有分享的教程,我就是这样换的油。

网友:
油碟换油排空气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老老实实按教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毛驴前刹捏一点点就刹死,加上我的手小操作很难受,前几天突发奇想,故意放点空气进去改善一下,结果 ...

小毛驴和摩托车一样在刹车顶部有油杯的吧,那些空气自己跑油杯里面去了

网友:
进来学学油碟换油经验

楼主:
谢谢各位,我觉得换管时,应该做好接头后,先用注射器向油管里注油,注满后再接到刹车盘和刹车把上,这样能保证油管里空气拍干净,装好油管后,再从刹车把油口补油。

网友:
我记得是要分矿物油或水剂油的。不但要排空油管,油注入前还得用注射器抽空几次排掉部分空气,好像这样的话温度影响不太大,反正我换油都是朋友帮的,自己在旁边打下手。

网友(2023-05-19):
    如果是禧玛诺油碟还好,矿物油不易产生气泡,一般上面装漏斗灌满油,鲍鱼的放油孔放油,加清洗,保持漏斗满油...等等正规操作非常简单,如果是AVID那种DOT油的就比较吃力,刹把孔和鲍鱼孔要各连接一个针管清洗完毕注入新油后要来回抽拉排空...

网友:
感觉自行车用油刹还不如钢丝来的有感觉,可能我用的比较时间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