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的就不亮的35W LED灯(P28B6K)拆机看看能不能修好

楼主(2023-02-24):
新的就不亮的LED灯,拆机看看

原来是一根线没有接好,不知道这驱动怎么样?主电容400v 10uf要不要换个容量更大的??其他电容也可以换稍微大一点的吗??滤波是不是效果更好??就想他能用久点。。。

最后修复了,打了个孔后导线焊在螺口外面了,里面没有办法焊接。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风扇先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都是风扇先挂

估计是,24小时不停转,也不是双滚珠的风扇,外壳是塑料,只有中心那点是铝片散热的。难道风扇的成本比用个大铝片还便宜???

网友B:
哦豁,居然有内置风扇哇!寿命肯定比其他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豁,居然有内置风扇哇!寿命肯定比其他的好。

估计不一定,散热片太小,外壳是塑料的,故意搞成银色,散热片只有中间4个小块。。。。

网友:
已经缩水了,铝基板直接裸露没有散热片的纯自然风吹,用处不大,以前的前面安装基板的银白色部分都是铸铝,灯板固定在铸铝上再吹铸铝的,而不是塑料

网友:
35W就有风扇了,公牛的50W100W都没有啊

网友:
还是大散热器无风扇的寿命更长

网友:
风扇一般先挂

网友:
那就换风扇来延长正常使用时间

网友:
我十块钱买了 四个坏的这种LED,都是驱动坏了,四个里有二个LED灯盘是金属的,35W不加风扇还是有点热,降到20W加风扇才不热

网友C:
先测一下功率足不足

网友:
干嘛不用那种塑料吊扇里面的电机?感觉那个塑料吊扇转的也比较慢热,耗电少,寿命长,用来散热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一下功率足不足

忘记了,有个小米的功率计,很多这种杂牌的LED灯都是驱动功率小,板子用料也质量差,很容易坏。。。

网友:
有点唬人,还以为osram的

网友:
主动散热,这是有多热,难怪散热片长这样,但是也才35w而已

网友:
35W这个没虚标?

网友:
声音不知道大不大

网友:
这种灯发热较大,散热是个问题。要想用的久一些,可以降功率使用。

网友:
碰瓷欧司朗,对这种风格的产品保持怀疑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