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21.6的电池可以上18v的机器嘛

楼主(2023-02-24):
大佬些进来看看可以吗,就这个电锤

网友:
21÷3.6=5.833333333,18÷3.6=5

网友A:
有的按最高电压算,有的按最低的。其实都一样。比如博世的12v和10.8v的就一模一样

网友:
就看板子驱动电路耐压情况了,建议别这么干

网友B:
这造型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看电钻外观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造型还是第一次看到

松下的电动工具比较另类,以前的热风枪造型的充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按最高电压算,有的按最低的。其实都一样。比如博世的12v和10.8v的就一模一样 ...

21V是以最高电压算的,5串4.2V;18v是最低电压算的,5串3.6v

网友:
个人认为可用。不过不承担因此而损坏的责任。哈哈哈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C:
松下21.6是6串,18V是5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松下21.6是6串,18V是5串

应该是这样的。我上面回复的不对。如果是21v就是5颗电池按4.2v,但21.6v就应该是六颗了,和18v的都按3.6v计算。

网友:
一样的东西  你说呢

网友D:
估计是一样的,使用的电压标准不同罢了,一个用满电电压一个用标称电压,电池有保护板不用担心过放

网友:
松下21.6v和18v明显是不一样的电池   高压工具可以兼容低压电池    低压工具能不能兼容高压电池就没试过了  还是别作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我上面回复的不对。如果是21v就是5颗电池按4.2v,但21.6v就应该是六颗了,和18v的都按3.6v ...

那到底可以用嘛大哥说说呢,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一样的,使用的电压标准不同罢了,一个用满电电压一个用标称电压,电池有保护板不用担心过放 ...

可以用嘛,大哥说说看看嘛,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到底可以用嘛大哥说说呢,我也不懂

我觉得别了。现在看基本就是6颗电池按照3.6v计算的,否则得不出21.6v的电压。如果充满电每节4.2v,那就是25.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