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啥方法预防水管老化漏水的

楼主(2023-02-24):
我这边水表还是那种机械表,房子租给别人,埋在地底的管道,老化漏水,出水量不多不易察觉的,到交水费时候才发现。
自来水公司没得商量,全是用户负责。最终和租户协商,各分摊一半。
除了定期看水表以外,还有没有啥方法可以预防这种事情的。

网友A:
半夜没人用水时候,还转动就说明漏水了。漏水解决也容易,重新明装PVC管过去,再分配到各出租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夜没人用水时候,还转动就说明漏水了。漏水解决也容易,重新明装PVC管过去,再分配到各出租房。 ...

现在不都用PPR的么?

网友C:
外接呗,检查方便,埋着的管子你防不住,难道挖出来把每个接头再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呗,检查方便,埋着的管子你防不住,难道挖出来把每个接头再处理下? ...

但现在房子选择暗装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都用PPR的么?

   室外接的水管,还是PVC水管方便施工简单精确,也耐太阳晒抗老化,据说PPR管被太阳晒容易掉粉,只要在接口处搞个转接头和外面对接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办法,只有水费异常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室外接的水管,还是PVC水管方便施工简单精确,也耐太阳晒抗老化,据说PPR管被太阳晒容易掉粉,只要在 ...

上水管用pvc污染太大了
ppr管不耐紫外线,可以用银色保温管包裹,再裹上铝箔胶带,防冻+防晒

网友:
加大定期查看水表的走字情况,更换铁管为PPR管,地暖管的寿命比较长。

网友D:
装水流传感器,上物联网。异常流动就报警。

网友:
换不锈钢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水流传感器,上物联网。异常流动就报警。

这套解决方案,实用不,大概多少钱能解决

网友E:
如果管路不长,可以换成不锈钢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管路不长,可以换成不锈钢水管。

是漏水机率小嘛。如果要转接耦合处呢

网友:
每年换一次管,年年都用新的就可以预防水管老化

网友:
看来只有重新明装PVC管了。

网友A:
市政供水大管很多都是用PVC管的,PVC管容易施工也耐腐蚀,看看那些小区90年代的排水管,用了20多年现在一样好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都用PPR的么?

ppr怕日晒,PVC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政供水大管很多都是用PVC管的,PVC管容易施工也耐腐蚀,看看那些小区90年代的排水管,用了20多年现在一样 ...

这几年看外面施工的都用的PPR现场热熔的,埋在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ppr怕日晒,PVC没事

包起来或者埋地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