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能让芯片上的激光字迹更清晰?

楼主(2023-02-25):
现在的原件太小了,激光字看不清,要用显微镜或者珠宝放大镜,即使如此也看不清,有什么办法能让字变得清晰?例如涂抹啥粉?

网友:
上ps  其他的我也不会

网友A:
涂抹散热硅脂

网友:
我一般涂的是白色散热硅胶,擦拭后字体就比较明显一些。

网友B:
如果有脏污,需用酒精清洁一下。正面看不清,可以利用不同的光的投身角度,斜合适的角度,再结合放大镜看。如果比较专业,可以买一套电子放大镜。业余情况下,可以利用手机加上支架,将分辨率调到最大,拍摄后(要懂摄影的基本技巧)再转到电脑上看或直接在高分辨率屏幕的手机上看。

网友:
手机拍出来然后  在手机上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抹散热硅脂

有道理,硅脂好像就是细微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拍?

有的手机有微距,例如mate20,但是没有微距的不行,刚才实验用扫描仪,好像可以,但是我的是cis光头一体机,效果不好,如果是专业扫描仪ccd的,1200ep个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脏污,需用酒精清洁一下。正面看不清,可以利用不同的光的投身角度,斜合适的角度,再结合放大镜看。 ...

刚才用手机拍了半天,放大感觉不够清楚,所以想先用森么办法提高清晰度

楼主:
感觉字符颜色对比度不够

网友:
带有长焦微距手机
我想到的笨办法。目前我的办法都是普通手机+10 倍放大镜艰难操作呀。

网友:
手机附加镜头,微距镜头。

网友:
白色硅脂涂一下比较明显一点。

网友:
没有办法的,所谓越描越黑

网友:
不少电子产品基于所谓环保要求都不洗板了,所以板上有时会残留助焊剂,芯片上也会残留助焊剂,有时会遮挡掉型号的文字。俺通常先用95%酒精棉签擦洗一下芯片表面,待酒精挥发后,从合适的角度观察就可以读取芯片上的文字了。如果肉眼看不清楚,可以用手机微距拍摄,然后再看照片。

网友:
封装一般都是黑色所以支持硅酯这个电子爱好者手里肯定有

网友:
搞个高清的视频聊天摄像头接到电脑上面,用电脑的大屏幕显示屏看!

网友:
好像弄湿后会明显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手机拍了半天,放大感觉不够清楚,所以想先用森么办法提高清晰度 ...

一是分辨率要高,二是对焦要准。三是如果近距离拍摄,需要采用微距功能。档次比较低的手机可能没有这个功能。这时就要了解自己的手机摄像头的焦距了,要在能够清楚对焦的范围内拍摄,不能太近。拍好后进行裁剪所需要的部分。此外,要稳定。要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拍,徒手拍摄时可能稳定性不够,尤其是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以上几点都做到了,那就可能是手机性能限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