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看似闹钟竟是矿机?时光积木 J1 金福利多拆解,并改橙色背光

楼主(2023-02-25):
闲鱼买的9.9包邮,想着就是一个简单的液晶闹钟而已,但是买回来只能充电显示,拔了电源就彻底不亮了。我以为电池不行了,就赶紧拆了打算激活电池,发现这玩意根本没有电池,难道设计师脑子有坑吗?做一个不带电池的闹钟?

这是内部图,主板

除了牛屎处理器,其他都有标注

这个是触摸芯片233dh,控制背光。

下面无丝印是储存器,存储铃声的,这铃声竟然没有经典的闹钟,都是些midi名曲,还破音。

3v ldo hrzp

这是背部小班板,各种开关和温度湿度传感器。

让我惊奇的是电源板竟然没有充电功能,输送到主板的还是一路5v电压,另一路asm1117 3.3V给8266了,是的,一个闹钟带了wifi功能,而且usb数据线直通到wifi模块了:

难道这个闹钟支持网络对时?还是可以下载铃声呢?想到主板带的cr2032空位,我询问了卖了,不但理我。。。。
随手搜了下牌子,竟然发现这玩意是矿机!!!
是的,还有算力,分布式的矿机!!!

j1 J2应该相差不大。
卖家是郑州的,这个图是2018年的,但是搜不到厂家,能搜到联网APP

这个最新版能进去,但是卡在登录页面,大概率公司跑路。看来郑州那几年应该不少人挣到钱了。。。
既然这样了,还是改锂电池吧,要不然天天带着充电线怎么用?
主板有四个接口,gnd 5v 3.7v ldo原本是姐5伏,用锂电池4.2接上去没反应,当然是接到3.7v这个一定是给锂电池预留的,可是这个也没反应,跑下电路,发现有缺原件,我也搞不定。ldo这个接上去偶尔能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只能看5v,经过分析它接asm1117 3.3分给主板其他电路,这就好办,我买的有6206低压差ldo不进静态电流比1117 小,而且小电流放点很适合闹钟

拆1117利用焊盘焊接好。
测试可以显示,但是音乐一响就不显示了,感觉输出电流小了,又并联个6206

还是依旧,没办法找了个类似钽电容接在输出端,这次没问题了。为了验证,又去掉个6206发现也能正常,就只保留一个6206。
电源主板不带充电功能,所以找个4056直接在反面刻个简单的充电电路,没有指示灯,只有一个1.5k电阻和输出电容。测试完美可用。

装上,有空买个灯珠还橙色或者白色背光。已经合上了,谁能告诉买啥型号灯珠?
今天已经红包买了灯珠,1206的,有点大,如果买0806的,估计正好。
这是拆机对比图

原装灯珠是直接绑定在pcb的,需要损坏性拆除

可能心理作用有点暗,反正锂电池供电,把限流电阻从100欧姆换成24欧姆的,感觉很亮

有点漏光

最后效果图,好像夜里感光不亮了

网友A:
这里有个贴片背光LED,是不是坏了?可以换一个。

网友:
机器成本只值10元吧,,,以联网连接服务器签到的方式,算是所谓挖矿。
实际只是后台签到而已,专骗不懂的人还可以。。。
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挖矿(签到)也是假的,卖机器是真。
至于算力,随便填多少T就多少T。

网友:
WiFi模块可以拆下来接个USB接口,就可以当无线网卡用了。

网友:
橙色吧,晚上不刺眼

网友:
本来想搞个玩玩的,不过前天下了单给卖家取消了,再搜索涨价了,直接放弃了,反正是个鸡肋玩意。

网友:
还有wifi模块

网友:
我就想问是哪家的?弄来当闹钟也行。我就没找到9.9包邮的

网友:
从外到里都是山寨风,好在不贵~

网友:
我今早去搜了一下,估计坛友去买的多了,涨价了。涨价了就不买了,买来很多时候也是吃灰。

网友B:
改电池这么麻烦?算了 不改了。楼主能不能试试把充电指示灯去掉?夜里晃的我睡不着

网友:
温湿度都是联网获取?这个硬件能有什么算力啊?9.9当闹钟还是不错的。

网友:
9.9元的,硬是被改成909元的!

网友:
公司一跑路,断网就成废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电池这么麻烦?算了 不改了。楼主能不能试试把充电指示灯去掉?夜里晃的我睡不着 ...

把WIFI模块拆掉,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WIFI模块拆掉,就没有了

真的吗?蓝色 lde。太晃眼睛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9.9包邮还这么高级的闹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贴片背光LED,是不是坏了?可以换一个。

没坏,忘了拆背光看LED型号。有坛友已经改了,所以顺便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