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OK了,搞定了,感谢诸位)自己DIY麦克风的问题!

楼主(2023-02-25):
自己用驻极体电容话筒+3.5毫米耳机插头做了个麦克风,发现插到手机上可以正常收音,插到电脑上就没声音,有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佬帮忙看一看。

网友A:
电脑一般需要最前端接麦克风,最后端接地。

而手机一般不用最前端。

网友B:
前端插头不要用这种三节头的,用两节头的.正极接在最前端,负极接在后端.

网友C:
话筒正极接前端,负极接中段和后段(中段和后段短接相当于二节插头)。

网友D:
那个插口是耳机+话筒的还是单独话筒的,如果是后者需要改一下线,看看插头定义吧。

网友:
看你这驻极体话筒貌似是两个引脚的(其中一个引脚与金属外壳相连),当将其插入电脑时,你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位测量一下驻极体话筒两个引脚的电压,如果为零,那肯定没法用,如果不为零,且与外壳相连的引脚其电压为负、另一引脚电压为正,就说明接线正确了。

网友:
感觉是线序问题

网友:
接电脑的话好像是需要外接1.5V至3V直流供电的

网友:
插头问题。找一下电脑插口规格图对照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插口是耳机+话筒的还是单独话筒的,如果是后者需要改一下线,看看插头定义吧。 ...

这个是纯耳机的插头 我把他剪了只有两根线接的也没问题啊,插手机上可以说话,电脑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一般需要最前端接麦克风,最后端接地。

而手机一般不用最前端。

感谢回复,就是说需要把这个插头剥开 把正极焊到插头的最前端引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端插头不要用这种三节头的,用两节头的.正极接在最前端,负极接在后端.

手头只有三节头,是不能用嘛?

网友E:
手机跟电脑的插头定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跟电脑的插头定义不一样

这种三头的要怎么接

网友:
接头定义不一样。驻极体麦是要加电压的。

网友F:
你这种麦在电脑没有办法使用,因为没有给驻极体提供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麦在电脑没有办法使用,因为没有给驻极体提供电压。

这是有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筒正极接前端,负极接中段和后段(中段和后段短接相当于二节插头)。

是这样吗?

网友:
可以参考下面的图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