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Plus耗电快-漫长的维修(2G功放漏电引起)

楼主(2023-02-25):
10天前一网友说他的6SP关机一晚上掉电20%,使用中就看着在掉电

终于寄过来了,开机测试1分钟,居然掉电2%(37%~35%)

拆机上电发现漏电47mA

拆下主板测试发现主供电阻值偏低,仅54,正常在300左右

主供电网络太多地方了,因为这个小漏电未短路,几乎靠手感知发热是不行的,电流太小基本感觉不到

因为要修此板,特意割肉出大血买了热成像仪,哎,主板这一面还是发现不了有哪颗元件漏电发热,会不会是另一面有漏电元件呢?

主板另一面有屏蔽罩,拆下它们

继续单板上电用热成像照,仍然未果,估计是漏电元件基本不发热吧!尴尬了,“白买”这个设备了,当然以后修短路故障肯定能用上啦,可以大大缩短维修时间

因为维修前测试了常用的功能,未发现有异常,不好下手了,暂只能一个个拆相关网络上的元件,先从IC入手,电容漏电的机率相对小点

拆焊了一个又一个,仍然一样主供电阻值低

WIFI芯片也拆了

当拆到这颗小IC时,感觉有鸡腿吃了(阻值恢复正常了),运气还是不太好,毕竟不知拆到第几颗IC了?

焊上好的2G功放芯片,再次测试阻值,OK啦

把坏的IC测试下,确实漏电了,有63的阻值(二极体压降值为0.063V)

拆了许多个IC,主板装壳中得测试下基本功能,上电已不漏电了(2mA是正常的加电值)

功能无异常后,拆下主板把屏蔽罩装回,绝缘贴纸贴上新的

装机,清洁好内部

维修完成,准备交付网友

此故障理论上测试功能也许可以测到有异常,因我未用移动或联通卡测试,此2G PA芯片主要为移动联通打电话使用,电信卡不会用到它,当然也可能打电话正常,毕竟是阻值低但未短路,因上电时芯片不太发热,热成像仪都奈何不了,只能用最笨的方法一个个拆了来测试,幸好不是电容小漏电,不然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END

网友:
牛,你这都成普遍撒网,重点捞鱼了,没那耐心,拆三个芯片之后都放弃了!哈哈哈哈

网友:
好技术  好细致

网友:
电路都是能修复的---就看维修员可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和"三心":细心\耐心\责任心.

网友:
iPhone 6S够老的了,能修好技术真不错。

网友:
的确是牛人,这个机不得折腾几天才能弄好,还得掉一把头发

网友:
比较费眼睛和时间。   热成像要加个微距,能看0402的,事半功倍。

网友:
没点耐性还真干不了它

网友:
这种一个个拆好麻烦,弄好后还得装回去,楼主手工厉害了。

网友A:
小电流漏电确实不好找,话说你这个热成像微距效果咋还没有我自己改的微距镜头效果好呢,多少钱入的? 下回小电流漏电可以接上电源把板子裹布里面放20分钟再拿热成像照应该就能找到发热点了~

网友:
的确需要耐心

网友:
楼主手工和技术厉害,奈何手机主板电路元件太小,趁手的工具还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
维修电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漏电确实不好找,话说你这个热成像微距效果咋还没有我自己改的微距镜头效果好呢,多少钱入的? 下回 ...

都放冰箱里了再拿出来也不行的,因为坏元件本身几乎不发热,热成像海康微视代工的,配合显微镜才好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放冰箱里了再拿出来也不行的,因为坏元件本身几乎不发热,热成像海康微视代工的,配合显微镜才好安装 ...

放冰箱应该不行,发热更不容易检测到了,用毛巾裹住就是为了保温,这样微弱的发热点温升就会提高,热量不会被散去,可以找个电阻焊板子上设个几十ma电流模拟一下,按理说应该可以检测到温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冰箱应该不行,发热更不容易检测到了,用毛巾裹住就是为了保温,这样微弱的发热点温升就会提高,热量不 ...

单独对损坏的IC上电做了检测,能发现有温度,但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独对损坏的IC上电做了检测,能发现有温度,但不高

嗯 我对这个挺感兴趣,回头我找块板子也模拟一下看看热成像最低能检测多大功耗的漏电,微小电流漏电测试还真没做过,我感觉0.2w应该算比较高的发热功率了,放到板子上就算散热增强也应该有1度以上的温差了,热成像零点几度的分辨率还是有的,如果这都检测不到这玩意儿还是差点事儿,毛巾裹住也应该会增加局部温差,回头一起测试一下,验证一下这个方法倒底可不可行~

网友:
漏电流确实太小了不好找

网友:
话说我的8以前关数据,WI-FI,蓝牙放一晚上也会掉电20%,再后来放一晚上要掉50%-60%,但是如果开飞行模式放一晚上就只掉2%,这个算正常还是漏电?

网友:
这毛病没几个人修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