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气炸锅使用的保险丝更换问题

楼主(2023-02-25):
空气炸锅使用的温度保险丝烧断,打开看是150度10A250V,没有备件找个电磁炉的180度10A250V,可以替换吗?

温度过高会不会损坏结构体?

而看视频一个维修师傅说这个150度设计是有问题,直接换温度高的或者普通保险丝不容易烧断。

网友:
可以的,反正也不贵。

网友A:
可以的,厂家设计都是不靠谱的,视频上维修师傅是靠谱的!最好使用2.5铜线直接短接,永远都不会坏,就算电饭锅冒烟,家里电路起火!

网友:
好奇楼上帮帮团是怎么来的?180度影响不大,不能再高了。

网友:
估计是炸锅材质次,太高温度就会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厂家设计都是不靠谱的,视频上维修师傅是靠谱的!最好使用2.5铜线直接短接,永远都不会坏,就算电饭锅冒 ...

我也觉得短接靠谱,再也不会有温度高一点就断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短接靠谱,再也不会有温度高一点就断的问题…

你信不信?!他真有可能短接!!!因为他认为视频里的维修师傅说得对!就像有的人认为家里的空开老是跳,在未查明原因之前,32A的直接换成100A的,不跳了,他认为修好了,岂不知更大的危险被隐藏了!

网友:
180度比150度差別不大、换后用时多观察、不放心去实体店买个原值。

网友C:
150太低了,换180的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信不信?!他真有可能短接!!!因为他认为视频里的维修师傅说得对!就像有的人认为家里的空开老是跳,在未查 ...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多数人都是只看眼前的…

网友:
千万不要短接过去,
还是以安全为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厂家设计都是不靠谱的,视频上维修师傅是靠谱的!最好使用2.5铜线直接短接,永远都不会坏,就算电饭锅冒 ...

对,保险丝不会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信不信?!他真有可能短接!!!因为他认为视频里的维修师傅说得对!就像有的人认为家里的空开老是跳,在未查 ...

怎么可能,又不是最菜的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保险丝不会坏了!

你看不懂反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太低了,换180的正好

150度应该针对的是塑胶结构件,pp塑料耐高温达155度左右,此材料达155度以上的高温会出现软化,熔点达165度。所以这个设计应该是可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度应该针对的是塑胶结构件,pp塑料耐高温达155度左右,此材料达155度以上的高温会出现软化,熔点达165 ...

这就对了!   不要随便更改厂家的设计,厂家之所以选择150度的,与外壳材料的耐热度与安全有关,3C不是随便印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