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缺面板G-01多功能袖珍收音机简单拆解

楼主(2023-02-25):
外观及介绍在此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256-1-1.html 看到即下单,昨天上午就收到了。现在拆开看看,里面做工还不错,电池550mA的锂电,充电时亮灯,此机小巧,但是音量大并且音质也不错。面板上的数字为手动输入收音频率,当然也是自动搜索并存台的。另外在关机状态下也可打开或关闭手电功能。顺便购买了快充线,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只是好像卖光了

网友:
这个收音机的板子真不错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打开看都一点儿不像收音机了.

网友:
不错,尤其是价格。曾心动了一下,但手里类似的播放器太多了。

网友:
很有现代感!

网友:
没面板也不好用啊

网友:
面板可以自己用亚克力做一个。
看了下没货了,不然也买个。

网友:
买了两台,都能正常开机,一台完好,一台电池漏液,要插电用。

不过收音太差了!我周边几个强台都有杂音。播mp3也很一般,开电筒按键时间太长,唯一优点就是价格便宜了

网友:
这收音机看着不错啊,不知道灵敏度如何,只有调频吗?

网友:
做工还行啊

网友:
JL的IC出镜率好高

网友:
玩具一个呢,

网友:
里面看着挺有肉的

网友:
用充电电池好评。。

网友:
做工不错,充电电池太好用了

网友:
这收音机挺复杂的

网友:
缺面板的收音机,如果不说一下可能不会想到是收音机。

网友:
超值,但基本上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