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wifi6无线网卡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3-02-25):
首先看下房间布局以及wifi布局,均为TP的,做了易展mesh,主路由为wifi6的,走廊吊顶上有个有线回程的wifi5,主卧室加了一个墙插式wifi5与吊顶路由器进行无线回程
电脑位置如图,电脑板载wifi6无线网卡MT7921
外网是千兆电信

开始出现发现的不爽情况是:电脑经常在开机或重启时,他不直接连接到主路由上,通过拓扑图查看,连接到了隔了两个墙后的墙插式wifi5上,链路速度很慢,显示信号一半,
有时候过几分钟会自动跳到主路由wifi6上,链路速度1201mbps慢速,当连接再主路由上时,以电信测速时速度较快,可以达到850mbps左右,但连接到墙插wifi5时,速度较慢;有时候用了很久都不自动跳过来,但如果手动断开wifi再连,它就会直接连到主路由上。由于是易展mesh,不能选择只连某个WIFI,三个路由器是个整体
我采取过几个思路,暂时解决了问题,但还是有一定瑕疵:
1、就是降低墙插wifi的发射强度,避免连接他,但我把那个路由器的天线包了铝箔纸,好像没啥效果,放弃;墙插wifi那个位置主要是考虑直线对着吊顶路由,所有墙插wifi不能考虑挪位置;

2、电脑wifi天线放置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让主路由wifi信号好,但对墙插来说加强挡住的位置,刚开始把天线贴在机箱背面,但还是会有时候连接到墙插wifi,且电脑机箱对主路由连接速度也有一定屏蔽降速效果,最终选择在了电脑桌后面窗户铝合金框里面,这里可以削减一部分墙插wifi信号,对主路由信号几乎无影响,且大概率会率先连接主路由,但有时候还是会连接微弱信号的墙插wifi,需要配合方法3才能基本上只连主路由;

3、配合2使用的,就是降低发射功率,但有个小问题,由于组mesh,发射功率只能整体调低,结合方案2的放置位置方案,再整体将信号强度降低到“节能”档位,可以几乎每次都不连接墙插路由,但测试速率会低50mbps左右;

如这图,节能和一般的信号强度相比,“节能”上不了900,“一般”可以最高到900左右,但总体来说,目前就这个方案较好了;

4、最早查阅过资料,试过软件层面,在设置里设置了选择协议和漫游主动性达到最高,似乎效果一般,单用这个方案效果不佳

5、修改频率:5.2G频率段穿墙能力大于5.8G上,所以目前频段设置到路由器能够支持的最高161信道,但似乎只能改善一点,也就让电脑wifi的强度看起来稍微低一点点。

目前以上方案综合使用,测试了绝大部分时间不会连到墙插wifi上去了。
另外,手机就不会有这个现象。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设置的

谁还有其他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天线就放在机箱上,在开“一般”的信号强度下,能默认只连主路由wifi?

网友A:
弱信号剔除和拒绝机制了解下,如果是我,我不会这么组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信号剔除和拒绝机制了解下,如果是我,我不会这么组网…

本来计划是只有主路由和吊顶WIFI,所以回程线只做到吊顶那里,结果没想到的是,主卧室床上收到的5G频段信号较弱,所以墙插无线回程是后加的。如果早知道信号不佳,当时就要敷设一根线到卧室里面。
由于吊顶路由是利用原来淘汰下的路由,所以除了主路由,都是WIFI5。
提到的这个问题,手机就没遇到过,所以觉得电脑的哪里应该是可设的,但找不到其他资料。

网友:
多频合一分开不同名,5g穿墙性能差一些,电脑连5g信号试试。

网友B:
我的电脑也有个烦心事,老是死连2.4g不连5g,其实5g是200毫瓦,2.4g才100毫瓦,不是信号强度问题
同样握手率是867,从QCA6714到换了intel8265,电脑测速都只有50M,而手机测速有80M。电脑还干不过手机!

网友C:
给你个思路,
①、所有无线路由器关闭DHCP,IP分配由光纤猫负责,光纤猫开启DHCP,网线插无线路由器的LAN口。光纤猫下面的所有设备都在同一个局域网。
②、如果无线路由器开启了DHCP,那网线就不能插LAN口了,必须插WAN口。每个路由器(含wifi)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局域网(网段)。
不按上面的两点设置,就容易出现连接wifi是串号或IP不对(某个路由器给其它路由器下面的设备分配了IP),导致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经验总结出来的,说明书上不会说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思路,
①、所有无线路由器关闭DHCP,IP分配由光纤猫负责,光纤猫开启DHCP,网线插无线路由器的LAN口 ...

独立网问题会更大的,手机不同网之间漫游切换会断网。你这个思路是不知道mesh的特性。知道了就不会这么干。mesh组网后,根本不存在子路由器单独配置的问题,对主路由的配置全体生效,子路由相当于都成为主路由的发射天线,全部协调工作,切换时无缝,在用户眼里,几个路由器就是一个大天线。
现在就是组mesh,切换无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也有个烦心事,老是死连2.4g不连5g,其实5g是200毫瓦,2.4g才100毫瓦,不是信号强度问题
同样握手 ...

连2.4G问题,在网卡属性里面的band selection里面选5G only,不知道对你有效没。实在不行就2.4G和5G不设双频合一。但这样漫游切换可能会有短暂断网。

网友D:
看来 主卧没有布网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 主卧没有布网线啊

我一直认为卧室门口的过道路由器可以覆盖主卧,没考虑到卧室卫生间那里对信号阻断比较严重,2.4G没问题,5G到床头(卧室右边)就比较弱,一般用没啥,下载就觉得有点拉胯,所以在墙插位置补了个无线回程的mesh路由器。回头我看下过道与吊顶之间走的热水回水管与墙之间能不能穿网线,能的话可以挪到卫生间顶,这样路由器和床头就只隔了一道12砖墙,信号应该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