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没有大神来帮忙抢救一下啊?华鑫云掉盘了现在磁盘管理只能看到2G盘了

楼主(2023-02-25):
掉盘了啊,现在磁盘管理只能看到2G盘了,,什么也操作不了,大神们帮忙抢救一下吧,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网友:
固态盘问题多多嘛

网友A:
短接,用软件开卡,先这样试试

楼主:
论坛里大神发的软件,能成功绿色过去,但是拔掉硬盘在插上 还是显示2G ,,软件也不知道是哪里设置不对还是 咋回事的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用软件开卡,先这样试试

实验了啊,能成功刷过去也还是不好使啊!

网友:
等大佬来解读吧

网友:
参数不对,刚好我今天也成功开卡得一微的主控,我也是遇到好几次开出来是2g盘,最后成功开卡,你可以参考下我的设置

网友:
右下角rdt扫描那个勾取消试试

网友:
不要rd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