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小度在家x8

楼主(2023-02-25):
拆一个朋友送的小度在家x8,主图忘了拍照了,下面是拆了音箱罩子和屏幕的,屏幕拆的时候要加热,小心。

满满的都是螺丝16颗。

喇叭来一张

拆下螺丝避免有散热铝片

屏幕背面

拆下散热器

CPU内存

网友:
里面还是有内容的

网友A:
没事不要拆,除非是换电池换屏幕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不要拆,除非是换电池换屏幕等。

他这坏了,不开机

网友:
这个PCB比黑色的好,那个太难看线路走向了。

网友:
里面看着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开机维修起来也不简单吧!很多的配件难找

网友B:
什么时候有把立体声音源解出来接到功放上面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有把立体声音源解出来接到功放上面的帖子?

立体声音源要改动,麻烦

网友:
金屎顿和三星强强联手!

网友:
做工不错的啊。。

网友:
集成度真高,坏了没法修

网友:
CPU看不到型号?

楼主:
金士顿的吧

网友(2023-04-22):
能不能刷机  现在感觉卡

网友:
不开机,CPU脱焊了么

网友:
没事还是好好用吧,拆开不易很容易坏

网友(2024-08-04):
怎么刷机?扩容到6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