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牛逼颗粒复活记,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23-02-25):
首先说明一下,我这个盘是可以认盘,容量也对,就是装系统不断蓝屏,读写速度只有2M。其他不认盘或只有16M的没做测试,因为手上没有。但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思路。。。
固态盘不行首先想到的是开卡,能找的工具都找了用了,本区所有关于1120主控的帖子也都看了,都是报错。感觉无解了,只能搬板子了。
浏览CSDN的时候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是掉固件的旧板子,先清空,经测试架清空过的颗粒,可以不用清空直接开卡。
手上刚好有收藏一款磁盘软件,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想到居然复活了,哈哈。。。。
第一次修复的时候速度非常慢,显示要20个小时,不管了,中午开始,让电脑跑了个通宵。第二次速度还是不怎么稳定,到第三次就基本上恢复到原样了。跑完后磁盘管理会显示未分配磁盘,按提示一路就行。一大早顺利完安装系统,现在稳定运行中。。。
图片都已详细标注,如要短接开卡,短接点可以参考我前面的帖子。

楼主:
装入电脑,安装系统。。。

网友:
看看能坚持多久

楼主:
到时汇报。。。。。

网友A:
120G现在很便宜,这种颗粒似乎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感觉就是手动trim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G现在很便宜,这种颗粒似乎不值得折腾了。

就花了点时间,其他无成本,盘是同学给的。。。。

网友:
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B:
原理是主控发现了不良块,然后用备用开顶上了?

网友:
这不就是机械硬盘的低格嘛。其实固态不适用,很伤颗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主控发现了不良块,然后用备用开顶上了?

原理不懂,只求结果

网友:
做个全盘SE安全擦除应该就得了。

网友C:
我也有一块1120,信息显示都是正常的,hdtune扫描擦除都没问题,就是一格式化软件就自动退出,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没有成本 的学习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1120,信息显示都是正常的,hdtune扫描擦除都没问题,就是一格式化软件就自动退出,不知道咋回事 ...

如果不是奇葩的颗粒,先开卡,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行按我的试试

网友:
这不是用来修复机械硬盘的神器
victoria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奇葩的颗粒,先开卡,看看能不能解决。不行按我的试试

开不了,1120支持的颗粒太少

网友(2023-04-12):
我的能识别硬盘,就是不能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