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困扰多时的EBD-mini电子负载仪电压显示不对问题

楼主(2023-02-25):
    前段时间(年前)电子负载仪在公司电脑上使用,出现一开启放电电池电压显示就上升,停止放电电压显示正常。以前都还好好的,
就是隔了几个月没有用才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在坛子里发帖求助无果。

别人帮不了那就自己解决吧,先后重装过联机程序,换过取样电阻,问题依旧,然后拿到自己的两台笔记本上试都没有问题。

     这就说明不是负载仪的问题,问题还是电脑的问题,然后用彻底卸载工具又重装了几次程序,还是不行。
试不联机只用电脑USB给负载仪供电,问题也是一样,用移动电源供电没有问题,这样看来问题不全是程序的问题,
可能电脑的USB电源质量出了问题,纹波变大干扰到负载仪的电压取样,然后在数据线上加磁环消除干扰,
数据线在直径70mm的磁环上绕7-8匝,问题还是一样毫无改善。

    最后负载仪联机测电脑USB输出电压只有4.5V,启动放电后电压掉到3.2V,这电压明显不对呀,
断开负载仪再测USB空载电压5.1V正常,问题原因找到了是USB带载能力下降。
然后用电阻测了一遍USB带载能力,确定是USB带载能力下降引起负载仪工作不正常,还是负载仪工作不正常电流变大引起的。
通过测量得到的结论是电脑USB带载能力下降。那就拆电脑修吧

USB测试数据

接8Ω电阻电压2.8V
接33Ω电阻电压3.8V
接50Ω电阻电压4.2V
接100Ω电阻电压4.5V
接200Ω电阻电压4.8V

负载仪修复前的情况,
借用以前帖子里面的图

用这么大的磁环都没有效果

拆开电脑测USB的自恢复,电阻达到15Ω,这明显不对,用热风枪把自恢复拆掉

自恢复不知道多大电流的,手上没有这个1206封装的,
暂时用多股导线里的细铜丝短接代替,等买的自恢复回来后再换上去。
开机联上负载仪恢复正常。困扰多时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修复后,

网友A:
可能是高温老化,我在汽车记录仪电源线也串联了自恢复保险,几年后记录仪重启,这玩意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高温老化,我在汽车记录仪电源线也串联了自恢复保险,几年后记录仪重启,这玩意失效 ...

应该是,没想到这玩意还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能有这样的
我印象中,电脑主板出问题概率很低的,真没想到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毛病一般就是想不到

网友:
牛掰了,恭喜修复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万一以后负载出问题了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3-12-22):
自恢复保险丝,每过载一次内阻就会变高,如果一直短路 不多久就会高阻失效的.

网友(2024-04-28):
故障不在电子负载仪,而是出在供电上,比较少见。

网友(2025-04-06):
学习了,有同款的电子负载,以后出现类似问题,可以参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