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手电筒尾部开关不太好用了,拆下来换一个

楼主(2023-02-25):
手电筒尾部开关不太好用了,拆下来换一个,引脚不够长就用9V叠层电池的金属焊到上边,,,,,,另外,旧开关也被我修好了没拍照,拍了也不能证明修好了,,,,

网友:
小问题。11年起就混迹于手电坛,已经能自如的换LED、换驱动板,根据自己需求加7135。。。

网友:
就是这种精神

网友:
触点决定了过流的水平吧

网友:
这是个很重要的部件。可惜不重视

网友:
大电流开关

网友:
自己动手不求人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

网友:
手上备有10来个此类开关

网友:
这种开关如果是银触点就妥妥的了。

网友:
我有两把电筒已经换过后面的开关了,应是电筒长时间使用高亮档位,开关长时间过不了大电流。

网友:
偶有俩都是尾部按键不好使

网友:
确实愁人,氧化的问题,还是本来就接触不良

网友:
这开关在何处能买到,请告知,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喷上神油就解决的

网友:
手电筒尾部开关最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所以现在很多大手电筒不再采用尾按开关。

网友:
楼主厉害,新的好象也用不了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