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power star充电器,并请教如何修改截止电压

楼主(2023-02-25):
这个充电器有点老了,请教一下坛友,之前充电截止电压是57.6v,现在想把截止电压调整到72v,铁锂3.6*20串=72v,那个取样电阻要换多大的啊,电阻颜色如何看啊?还有里面看还有个可以直接调整的,那个是调整电流的吗?谢谢。

网友:
这么好的电源,一般人搞不了

网友A:
跨度太大,不建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跨度太大,不建议改。

同感,除非加可调线路板,真不建议改电源,最怕电源出问题

网友:
集程度高,不好改。

网友:
看着眼晕,楼主厉害了

网友:
大工程,难啊

网友:
高端产品难操作。

网友:
的确有些难度,就算你改好了,也要详细的测试一下。

楼主:
只需要换下电压判断取样电阻就行,就是不知道要换多大的,之前是2个电阻串连的,这个充电器支持80多伏,就是要调整电压取样电阻。那两个电阻是多少欧的啊

网友:
帮邻居改过电动车充电器48v改60V    要找到上 下分压电阻  改上拉电阻或下拉电阻  有公式可以计算的  或者先用适合可调电阻慢慢试

网友:
不好改,好像要换的东西很多。不然分分钟OVER.

网友:
这充电器看着用料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