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不耐用,这款汉达的碳性电池/干电池大家还是避坑吧

楼主(2023-02-25):
价格倒是特便宜,40节才11.5元,只是放在我的无线键盘上只能坚持3天,之前买的比苛至少也能用30天啊,再好点的牌子可以用3个月以上。

网友A:
干电池很多垃圾,只适合用在遥控器上

网友:
这也太垃圾了吧

网友:
键盘应该很省电啊,我这前的两年多都没换过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电池很多垃圾,只适合用在遥控器上

价格决定品质吧?

网友:
便宜还要好货,不是一分钱一分货么

网友:
看看换电池前旧电池有没有漏液在电池仓里,电跑了

网友B:
电池本身是化学品,不能因为你不使用它就没有化学变化,变化的结果只能是不断的衰减容量,很多库存的电池尽管便宜,可是离报废也不远了。

网友:
无线键鼠挺耗电的,换成可充电池吧

网友:
碳性电池不耐用,最怕漏液。

网友:
推荐你买惠寻电池,去“什么值得买”看看。

网友:
我之前买到假冒电池安装在电动剃须刀上连一次都没有刮完就没有电了,现在只敢在大型超市买电池。

网友:
这种电池可能存放时间可能太久了,内阻增大,化学能消耗,不经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本身是化学品,不能因为你不使用它就没有化学变化,变化的结果只能是不断的衰减容量,很多库存的电池尽 ...

这才是真相!有些本来就质量、容量不好的电池再放了很长时间的库存根本已经就是废品了。

网友:
可能是库存的,已经过期,返厂重新包装,再出来便宜卖的

网友:
不会买碳性电池。

网友:
价格决定品质,RMB会认货

网友:
不漏液的电池都是好电池,我是不会买碳性电池的。

网友:
无线键盘本来就没有多大的电流,才只能坚持3天,太水了。便宜无好货,这是永恒的道理,这简直就是在制造工业垃圾。

网友:
11.5可以买差不多两节充电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