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1做打印服务器(求教)

楼主(2023-02-25):
手里有一台闲置的斐讯k1路由器,想用它来做打印服务器,连接的打印机是三星4521f。已刷pandorabox,但在服务菜单里找不到与打印相关的选项(见下图)。求教下大家应该怎么做?谢谢大家!

网友:
K1我记得没有USB接口吧 没有USB接口没办法做打印服务器吧

网友:
这个加USB挺麻烦的,还是咸鱼收个OYE001吧

网友:
必须要有USB口

网友:
小米mini双频的就可以做,而且很好刷

网友:
首先路由器要有USB插口这个硬件,其次路由器还要刷有打印机服务器软件的固件。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坛友热心解答,k1确实没有usb接口,记得家里有一个有usb接口的上海贝尔rg100a,找到了又来向大家请教。祝各位春日浪漫,意气风发

网友:
没有USB接口怎么做服务器

网友A:
RG100A可以做打印服务器,N年前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100A可以做打印服务器,N年前玩过。

请问能不能分享固件?谢谢坛友。

网友B:
闲鱼有卖现成的打印服务器,50元一个,大麦路由器刷的,多省事省心。刷打印服务器,得找USB口路由器,又得找固件刷机,还得动手折腾,省那几十块钱干嘛!如果想挣这个钱,收几十个几百个,刷好打印服务器卖钱,那另说。

我自己家买了一个,用了两年一直挺好,手机端打印软件PrintHand,最近用不了,要收费了,我家打印机是三星Samsung_SCX-3400,网上下载一个三星打印APP叫moblie print,也可以支持三星打印机。

我还给几个朋友家代买了几个打印服务器,反馈都不错。

网友:
可以用华为IPTV机顶盒刷打印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有卖现成的打印服务器,50元一个,大麦路由器刷的,多省事省心。刷打印服务器,得找USB口路由器,又得 ...

谢谢坛友提供的信息,不过,生命在于折腾,,当然,不想折腾的另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不能分享固件?谢谢坛友。

N>10啊,电脑都换过多少台了,这款当年好像比较火,固件网上可能还有。

网友C:
当年的路由宝刷了华硕固件,需要?

网友D:
黄鱼上去弄个专用的,多方便,这个没有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10啊,电脑都换过多少台了,这款当年好像比较火,固件网上可能还有。

是啊,十年前的东东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鱼上去弄个专用的,多方便,这个没有USB的。

是的,这个没有usb,打算找以前用过的rg100a-aa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的路由宝刷了华硕固件,需要?

华硕固件能不能打印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硕固件能不能打印共享?

带USB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