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苏泊尔食品加工机原装电机,有根黑色东西以为是温度保险....

楼主(2023-02-25):
估计是应为负载太大,烧坏了,拆开研究。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有个黑色东西,以为是温度保险,但是有单独的温度保险,以为是低功率二极管,但是两边都有,电阻就更不可能了,剪开外皮一看,是一个电感,估计是和蓝色电容协同工作的。

网友:
那么作用是啥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可能是为了减少电刷产生的电磁干扰。

网友A:
拆开了没有,看起来不太好拆吧!

网友:
这“拆”字含义丰富啊

楼主:
好吧,一会吃了饭继续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了没有,看起来不太好拆吧!

好拆,都是螺丝固定

网友B:
估计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铝的

不是,全铜,毕竟是原价好几百的苏泊尔原装食品加工机里面的。

网友C:
作用是什么呢?消除电火花?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用是什么呢?消除电火花?请指点,谢谢

请专家回答,我觉得是减少对电网的干扰。

网友D:
经百度搜索:电机接线端接电感的作用就是降低电机的端电压,从而降低流过电机的电流。但是串接电感后,电感消耗感性无功功率。所以一般用在电动机起动时串接电感,起动后就切除所串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百度搜索:电机接线端接电感的作用就是降低电机的端电压,从而降低流过电机的电流。但是串接电感后,电感 ...

这个是是说的工业电机把,降低对电机的冲击?问题电机本身不就是电感吗?

网友:
没有看到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是说的工业电机把,降低对电机的冲击?问题电机本身不就是电感吗? ...

电感的两端电流不能突变,所以串个电感的确可以降低电机启动电流的作用,小电机可以这样搞,大电机不会这样搞,有的大电机有专门的软启动装置。

网友:
不知道串个电感的作用到底是啥,反正只知道电感通直隔交。

网友:
带电刷(换向)的电机,一般有条件就会串联电感减少电磁干扰。。。

电吹风 电动工具使用明显会干扰电视机图像。。。不过现在数字化了,很多人没经历过了。。。

楼主:
两条线都串联了电感,然后对地并联电容,一会多角度拍拆解图。

网友:
这个还真没看见过,大开眼界了

网友:
根据安培定律,磁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电流,线圈,给它通电之后,就会产生磁场,低频问题加电感,高频部分问题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