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50V1A液晶电视三无故障

楼主(2023-02-25):
家里液晶电视不开机,三无,拆开看听见电源的起振声音,pfc电压正常,电源约1秒多起振一次,监测交流端电流在30ma ~60ma跳变,没修过液晶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A:
又一个海信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海信出问题

这机子才买回来的时候在保修一年快到的十几天坏了,邮寄到西安去修,用了几天又坏了,又邮寄去修,这次看了3年多又坏了

网友B:
检查一下cold边上的两个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cold边上的两个整流二极管

谢谢坛友提示  问题已经找出来了,一个镇流二极管击穿了,后面的还有一个电容容量减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提示  问题已经找出来了,一个镇流二极管击穿了,后面的还有一个电容容量减少。 ...

就这个!!!!!!

网友:
这个没有维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cold边上的两个整流二极管

高手,应该是通病对不

网友:
有短路!然后电源保护启动!

网友:
LCD高压输出异常。

网友:
我台飞利浦也坏了,上次灯条坏了,拿去修理店,修好用了一年左右,这次自己修

网友(2024-04-13):
这个整流管是什么型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