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老哥们,这车能不能上?海鲜市场的SanDisk 1.92TB

楼主(2023-02-25):
海鲜市场的,近500大洋

网友:
海鲜的水太深了,这种东西不建议

网友:
海鲜市场水深,小心里面是个2T microSD卡,500还行吧,没便宜多少

网友:
看到有坛友说健康度有80%

网友:
装系统太大,存数据怕掉。

网友:
SSD硬盘水太深,价格便宜的可以试试,这个贵了点。

网友:
有人做小白鼠吗?前2年买了个480g的MLC企业版固态,已写入400T,还剩80%+寿命,作为平时下载盘用的还挺好的。

网友:
装系统太大,存数据怕掉

网友:
都不知道用了多久的硬盘,健康度都不知道多久,也不排除有些人重新开卡之后当作全新的卖了

网友:
企业盘    又是洋垃圾吗

网友:
大船靠岸
我是准备入手
400的话

网友:
只要是二手盘,到这儿一问,这也是开过卡的,这也是清过零的。。。

我也有点疑惑,我这个金士顿的KC600 2T 的,听说也是清过盘开过卡的,但为什么他的管理软件又认这个盘呢?

网友:
如果存的数据重要,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
这是三朝元老了,你查查这都啥年代的东西
我看你截图也不带价格,反正便宜的话买来放游戏肯定是没问题

网友:
装系统太大,存数据又担心

网友:
前几天好像在那看过说,使用量和健康度对不上号,所以,百分百是高手动过手脚的盘。顺便问下,靠岸的这种大船货是不是几十块钱一个随便装麻袋?谁有渠道哪怕100—200,普惠下坛友

网友:
ssd硬盘越大寿命越长

网友:
海鲜的水太深了

网友:
都是健康度归零报废的盘,然后改下健康度。你没看见不管写入是20t还是2000t健康度都在80%以上。其实这个盘的官标寿命就几百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