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刷单的劣质电笔,屁股是塑料的。而且居然能用??

楼主(2023-02-25):
家里电笔都是色环电阻式的,刚好看到刷单有碳芯电阻电笔,感觉碳芯给人有安全感。电阻式怕击穿导通。

一般电笔屁股的人体接触点都是个金属笔卡子或者一小块金属点,这个居然是塑料的,而且能用

电笔。

参数,普通低压足以

内部结构。是碳芯的。

屁股塑料

而且能用。。。。塑料不是绝缘体吗,难道做了参杂

对地电流2ma左右。

对地电压20v左右(无参考意义,表内阻与人内阻不一致)

内部结构

碳芯和氖管还算正常。

这个就是奇葩。

碳芯电阻0.56兆

塑料屁股内外无穷大

外外无穷大

内内无穷大

网友:
应该是电容原理吧

网友:
电笔这东西别凑合,保命的东西

网友:
塑料掺什了?

网友A:
理论上说,用金属的岂不是更不安全?

网友:
你表的电阻量程是不是不够哦,有2ma电流的话,电阻应该有10m呢。

网友:
用摇表试试。。

网友:
塑料也必须能用,相当于一个电容~

网友:
测一些电容会不会有惊喜?

网友:
那个黑色的塑料“屁股”应该是个半导体材料,类似计算器按键上的那种按键里面的橡胶,电压高了,就能导电了,比金属的更安装,跟前面的那个电阻构成双重安全保护

网友:
比金属的更安装

网友:
高科技导电塑料

网友:
把塑料换成金属的试试?

网友:
这种氖管还第一次见,碳质电阻的阻值太小,正常应在2M以上。

网友:
传统试电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说,用金属的岂不是更不安全?

在安全的角度上说,这个确实更加安全,不过就是搞不懂塑料为什么可以导电,要么参杂,要么就是电容原理了

楼主:
这网络服了,怎么打了那么多个20分